台达ES2PLC通过485-232转换器和基恩士GT-71A通讯

楼主(2014-03-30):
坛子里的大侠位,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PLC是台达ES2的,PLC自带COM1,COM2,COM3,其中COM1是232的用于上传下载程序,COM2和COM3是485的,基恩士GT-71A为数字接触式传感器,带有一个DL-RS1A通讯232模块,现在我做的是用台达ES2的COM2通过485读取基恩士传感器的当前测量数据(COM1已用来和触摸屏通讯了)问题是台达COM2是485的,基恩士通讯模块是232的,我在之间加了一个232-485转换器,可就是读不到基恩士传感器的当前数据,基恩士GT-71A通讯模块上的5脚和6脚,我通过串口调试软件试了一下,只要5脚和6脚接通一下,就可以把当前值传到串口调试软件上。

楼主:
想请教怎么用台达PLC能读取基恩士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
没用过台达的PLC,估计和三菱的Fx系列差不了多少吧。要根据基恩士传感器的协议,用PLC的串口收发指令写程序的吧,你这个只要短接5和6脚,就发数据出来,那就更简单一些,PLC只要处理接收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
COM1可以当主站的,COM2接屏。

楼主(2014-05-13):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现在也在搞这个通讯,不过是西门子的S7-200SMART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