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A006的串口不能收发,求分析程序有没问题,谢谢!

楼主(2014-03-30):
  首次玩pic,下面的程序是修改pdf文档的例程。目的是接收串口助手发来的数据,然后再转发到串口助手上去。
经测试能发到串口助手,但不能接收串口助手发来的数据,求分析程序(或配置字)有无问题,谢谢!
#include "p24FJ64GA006.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char RiBuf[64],Index=0,TiLen=0;

//       禁双速启动 主振4xPLL   禁时钟切换和监视    OSC2接晶振   外接XT晶振
_CONFIG2( IESO_OFF & FNOSC_PRIPLL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N & POSCMOD_XT );
//       JTAG接口禁止 代码不保护 允写Flash  允调试    禁Clip ON ICD用PGC/D2  禁WDT      WDT的前分频32 WDT后分频64
_CONFIG1( JTAGEN_OFF & GCP_OFF & GWRP_OFF & BKBUG_ON & COE_OFF & ICS_PGx2 & FWDTEN_OFF & FWPSA_PR32 & WDTPS_PS64)

int main(void)
{
        U2MODEbits.BRGH=1;U2BRG=417;//波特率9600
        U2STAbits.UTXISEL0=0;U2STAbits.UTXISEL1=0;//每发送1个字符产生中断
        U2STAbits.URXISEL=0;//每接收1个字符产生中断
        U2MODEbits.UARTEN=1; //允许发送

        //U2MODE=0x8008;U2BRG=417;//波特率9600;发送和接收均为每1个字符产生中断
        U2STAbits.UTXEN=1;//使能发送,同时产生发送中断(U2TXIF位置"1")
        SRbits.IPL=3;//CPU优先级为3
        IPC7bits.U2TXIP=4;//发送中断的优先级为4
        IPC7bits.U2RXIP=4;//接收中断的优先级为4
        IFS1bits.U2TXIF=0;//清发送中断标志
        IEC1bits.U2TXIE=1;//允许发送中断
        IEC1bits.U2RXIE=1;//允许接收中断

while(1){;}
}
//*************串口2发送中断******************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2TXInterrupt(void)
{
IFS1bits.U2TXIF=0;//清发送中断标志;CPU响应中断时,中断标志位不会自己复位,需要用户在退出中断前将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清零
if(TiLen!=0){U2TXREG=RiBuf[0];TiLen--;}
}
//注:未作为初始化的U2MODE和U2STA寄存器的其余位为上电值复位默认为"0"

//*************串口2接收中断******************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2RXInterrupt(void)
{
IFS1bits.U2RXIF=0;//清接收中断标志
RiBuf[Index]=U2RXREG;//读接收缓冲器
Index++;
        if(Index>=1)
        {
                TiLen=Index;
                Index=0;
        }
}

网友A:
没用过此型号,推荐看看 PIC24FJ128GA010 Family Silicon/Data Sheet Err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此型号,推荐看看 PIC24FJ128GA010 Family Silicon/Data Sheet Errata

谢谢!帮分析一下
/***************************************************************************/
//问题:串口2接收中断服务函数是接收从串口助手发过来的数据,然后再发回串口助手,但出现错误,求解。
#include "p24FJ64GA006.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const char cTrans[]="UART2 transmitting test";//定义字符串
char Cnt=0;//作发送字符计数器
char RiBuf[64],Index=0;

//       禁双速启动 主振4xPLL   禁时钟切换和监视    OSC2接晶振   外接XT晶振
_CONFIG2( IESO_OFF & FNOSC_PRIPLL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N & POSCMOD_XT );
//       JTAG接口禁止 代码不保护 允写Flash  允调试    禁Clip ON ICD用PGC/D2  禁WDT      WDT的前分频32 WDT后分频64
_CONFIG1( JTAGEN_OFF & GCP_OFF & GWRP_OFF & BKBUG_ON & COE_OFF & ICS_PGx2 & FWDTEN_OFF & FWPSA_PR32 & WDTPS_PS64)

void UART2Init(void)
{

//能发能收
        U2MODE = 0;  //UARTx模式寄存器清零
    U2MODEbits.PDSEL1 = 0; U2MODEbits.PDSEL0 = 0;  //8BIT 无校验 1STOP
    U2MODEbits.STSEL=0;   //1STOP
        U2MODEbits.RTSMD = 1;  //单工模式

        U2STA = 0;
/*******************************************************************************/
    U2STAbits.UTXISEL1 = 0;
    U2STAbits.UTXISEL0 = 0; //当一个字符被送入发送移位寄存器时产生中断
/*******************************************************************************/

    U2STAbits.URXISEL1 = 0; //接收到一个字符,且传输到接收缓冲器
    U2STAbits.URXISEL0 = 0; //产生中断

/*******************************************************************************/
        U2MODEbits.BRGH = 1;
        U2BRG=416;//417也可以
/*******************************************************************************/

        SRbits.IPL=3;//CPU优先级为3
        IPC7bits.U2TXIP=4;//发送中断的优先级为4
        IPC7bits.U2RXIP=4;//接收中断的优先级为4
        IEC1bits.U2TXIE=1;//允许发送中断
        IEC1bits.U2RXIE=1;//允许接收中断

    U2MODEbits.UARTEN = 1; //使能UART
    U2STAbits.UTXEN = 1;   //使能发送

}

void send(char dat)
{
    U2TXREG = dat;
    while (!U2STAbits.TRMT);//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
}

int main(void)
{
        UART2Init();
        while(1)
        {
                //send(0xab);
        }
}

/*************串口2发送中断*******************/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2TXInterrupt(void)
{
        IFS1bits.U2TXIF=0;//清发送中断标志
}
//*************串口2接收中断******************
//串口2接收中断服务函数是接收从串口助手发过来的数据,然后再发回串口助手,但出现错误。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2RXInterrupt(void)
{
        RiBuf[0]=U2RXREG;//读接收缓冲器
        send(RiBuf[0]);

        IFS1bits.U2RXIF=0;//清接收中断标志
}

/***************************************************************************/
上面程序出现:串口发送正确,但接收的是错误的数据,求助。
可能的问题的排除:
1、用的是串口2即RF4、5脚,不存在像RB口与AD复用时的错误。
2、波特率配置是正确的,况且发送正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分析一下
/***************************************************************************/
// ...

解决问题了:PIC24FJ64GA的勘误表里面提到,在某些情况下U2MODE BRGH位为1会引起接收错误。
设置U2MODE BRGH位为0,测试9600bps的波特率,接收正确,问题解决。

楼主:
修改波特率设置:
U2MODEbits.BRGH = 0;
U2BRG=103;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