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直接送入AD有问题吗?求教

楼主(2014-03-30):
如图,有没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楼主:
图发错了
是这个

网友:
别过压。过压一则烧AD口,二则灌到VCC上面影响基准。

网友A:
你这图不行,运放供电如果和ADC的Vref一样就可以直接送

网友B:
最好接俩个二极管,一个接地,一个接VCC,注意方向,保护IO口,还有运放方面的电路最好在细致的考虑一下,包括信号的范围,运放类型,供电电压等,防止出现削波或者过压等比较蛋疼的现象,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不行,运放供电如果和ADC的Vref一样就可以直接送

我会考虑不让输出电压超过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接俩个二极管,一个接地,一个接VCC,注意方向,保护IO口,还有运放方面的电路最好在细致的考虑一下, ...

想省器材呐,希望做到最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省器材呐,希望做到最简。

唉,中国式设计啊,有时候为了节约成本,不顾系统的稳定,后来返修率大的惊人,老板还要说技术人员不用功,这样永远不可能成为苹果或摩托罗拉,LZ,在下对事不对人,您不要介意啊,只是深受其害而已,如果要做到最简,最好重头考虑电路吧

网友C:
AD输入端串个电阻
(一般芯片的引脚到VCC、GND间在芯片内部会有两个二极管,所以可以省略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输入端串个电阻
(一般芯片的引脚到VCC、GND间在芯片内部会有两个二极管,所以可以省略二极管) ...

内部的管子,功率什么的还是很小的,如果可以,尽量不要用这个,用外部的限幅

网友:
最好加个RC阻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中国式设计啊,有时候为了节约成本,不顾系统的稳定,后来返修率大的惊人,老板还要说技术人员不用功 ...

前面电路已经限制了最大电压和负电压的情况(图没贴),这样运放就不会出现负电压和大电压,所以我后面没加上2个二极管,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
不对。上电时运放输出有可能超压而破坏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电路已经限制了最大电压和负电压的情况(图没贴),这样运放就不会出现负电压和大电压,所以我后面没 ...

刚上电的冲击,还有静电........,做电路要考虑电路所在的环境,比如高低温、湿热、高粉尘、强磁...........,所以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还有我让你放两个二极管也不是哪都能放的,必须要考虑离单片机非常近,越近越好,否则和没加一样,最好单片机能自带,如果实在不想加,可以选用PIC单片机,PIC单片机自带ESD保护的,还有运放输出到单片机的AD口之间最好串一个电阻,再并一个104到地,走线距离要越短越好,越粗越好,越直越好,尽量不要过孔,否则信号不干净,干扰太大,蛋会碎的

网友:
经验之谈呀 谢谢 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考虑不让输出电压超过5V的

你运放电源已经12V了,如果你的CPU电源5V,那口线上还是加个二极管钳位保护下IO口的好。
因为运放也会坏哦。
最省钱的是不做项目。。。

网友:
一般MCU AD口对特定输入阻抗做过优化,比如AVR是10K左右
运放输出阻抗已经在100ohm左右,匹配是没问题,只要保证运放输出<Vref即可
如果运放输出离MCU管脚比较远,且产品要过一些抗扰度测试,建议加个阻容低通滤波,如11楼所推荐的

网友:
11楼正解,再节约,基本的一个RC缓冲总是要加一个的,2分钱搞定。

网友:
AD如果是开关电容实现方式的要考虑OP输出容性负载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