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一角描述旋转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03-30):
   各位大神好,最近大四轴跟着开源的项目匆匆完工,打算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算法。在研究四元数的时候碰到一个疑惑,我是看一本关于计算机图形学的书来研究的。
   书中从2D的向量旋转讲到3D向量的旋转我认为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书中讲到3D向量绕着任意轴旋转的时候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上图

问题如下,我本身并不对其中的运算变换有任何疑惑,让我疑惑的是,难道V到V'的旋转轴不应该是其两者相交组成的平面所形成的法线吗?同样的,我也以为四元数不过是轴一角表述方式的一种数学体现,所以四元数中的[W,V]中的V也应该是其旋转向量与之后的旋转向量相交的法线?楼下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A:
楼主理解的没有错,向量的旋转在固定坐标系下用四元数表示确实是这样理解的。
PS:楼主的书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的没有错,向量的旋转在固定坐标系下用四元数表示确实是这样理解的。
PS:楼主的书叫什么?

可问题是,欧拉角的一个旋转序列,比如row多少之后pitch多少,之后yew多少,请你想一下,用绕着一个轴的向量旋转不能表示吧,至少要用两个吧。
我看的书是
网上下的,你要的话我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问题是,欧拉角的一个旋转序列,比如row多少之后pitch多少,之后yew多少,请你想一下,用绕着一个轴的 ...

V代表的是旋转轴,W代表的是旋转角度,这样一个旋转就确定下来了。
不知道楼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