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有支持以太网的芯片吗(已解决)

楼主(2014-03-30):
比较好用的os是什么,能用freertos吗?

网友:
K60如下图:整个系列都有MAC。

OS如下:

网友:
楼主你好
芯片支持的模块可以通过这类产品简介文档直接查看
官网上的下载地址为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prod_brief/K60PB.pdf?fromsite=zh-Hans

网友:
MQX 实时操作系统与飞思卡尔最新的32位MCU和MPU紧密集成,并配有常用的设备驱动。强大的设计和开发工具与CodeWarrior™及其他工具集成,新增了分析和调试功能。
详情请参考
飞思卡尔官方网站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MQXRTOS

网友(2014-12-22):
当然可以支持freertos啊,貌似官网直接有模板。

网友:
K60有PHY的~

网友:
K60无PHY,有MAC

网友A:
呃,这你都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这你都知道啊

LS这是啥节奏?

网友:
2,3楼正解

网友B:
没有PHY ,内置有MAC ,需要外接PHY  DP83848 或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PHY ,内置有MAC ,需要外接PHY  DP83848 或其他

看错了,木有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