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hilbert滤波器正交分量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4-03-31):
我用xilinx fir 滤波器IP核做了一个hilbert滤波器。同相分量dout_I输出正常,而正交分量dout_q输出动态范围很大,要不就是前几位都是1要不就是前几位都是0,只是后几位在变化。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A:
Q路波形显示的是无符号数形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路波形显示的是无符号数形式吧?

恩啊,调成有符号数也不对,幅度明显与输入信号不一样。相位到是移动了90度。
但希尔伯特滤波器应该是全通的啊,不知道为什么Q路输出幅度变小了

网友:
估计幅度问题还是与你滤波器带宽和带内纹波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