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L46的PORTC端口有无外部中断功能?(已解决)

楼主(2014-03-31):
如题,另外有的话中断向量如何分配,一直找不到该芯片的中断向量表。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PORTC是支持外部中断功能的。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PORTC是支持外部中断功能的。如图。

版主,你好!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的KL46_SC_rev1文件中的make new project创建gpio_exti工程,然后往里添加GPIO和EXTI构件以及中断服务程序,下载后EXTI文件夹连带ISR.c程序直接消失了,请问这个可能什么原因造成?会否IAR软件的原因?

网友:
你好,
请问你的意思是,在你新创建的工程添加代码后,编译后,代码消失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的KL46_SC_rev1文件中的make new project创建gpio_exti工程,然后往 ...

中断向量表在cpu文件夹下的vectors内,你也可以通过修改project文件夹下的isr.h实现将自己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与向量表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