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多电压输出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4-03-31):
电源芯片:输入3.3-12V(5-9V),输出有1.8、2.5、3.3、5V。没有5V也行,锂电池或USB供电
电流5V的2A。其他无要求
带有锂电管理最好

网友:
tps65251,输入4.5~18V,可以输出三档电压,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A:
每路的电流没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路的电流没有要求吗?

5V的2A,其他暂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路的电流没有要求吗?

推荐一个?

网友:
我来推荐MOS管吧

网友A:
你看看TI的TPS542951和LM26400Y两个芯片吧,都是双路输出,最大输出电流2A,电压范围3到20V或者4.5V到18V都满足你的需要。
三路四路的都很难符合你的要求的。
然后就是如果你是给自己的系统供电,这种方式并不理想。
首先时序你很难控制
其次集中转电到时候你的power plane会比较难铺
再者只有5V需要2A的电流输出,那么其他电流基本都是微小电流,那么对于具有2A输出能力的芯片来说,其他3个电压都会跑在轻载下,效率会很低。
最后,如果是小电流低压差的供电需求下,更推荐你用LDO,而不是直接从12V转下来,效率高,成本低,纹波小,电路简单。

网友B:
成本要求高么……TPS65052可以同时做1.8、2.5和3.3,都是固定输出不用电阻,就是贵;TPS65050、LP3906-FXPI也能做。输入可以从5V来。
电池和5V可以看看bq24753和MAX17006……

网友:
TPS6505x、TPS65000x、TPS65024x这几个系列都是比较好买的固定电压多路输出,挺方便的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要求高么……TPS65052可以同时做1.8、2.5和3.3,都是固定输出不用电阻,就是贵;TPS65050、LP3906-FXPI ...

谢谢啊。目前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TI的TPS542951和LM26400Y两个芯片吧,都是双路输出,最大输出电流2A,电压范围3到20V或者4.5V到18V ...

谢谢啊,我仔细看看

网友C:
LTC3555+TPS61030
LTC输出除5V以外电压,TPS输出5V,我现在正在做的东西就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3555+TPS61030
LTC输出除5V以外电压,TPS输出5V,我现在正在做的东西就这样用的。 ...

这女的是谁,好像在哪见过似的,展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女的是谁,好像在哪见过似的,展会?

cosplay Yuna

网友:
昨天看这个公司的产品手册,正好看见一个,楼主可以去官网看看有没有符合你的:

网友:
有 Allegro A4490 3路输出的DC-DC

网友:
买个电源模块。

网友:
我來推荐一個,WM8326

网友:
手机里就有很多【多电压管理芯片】啊,你可以查找一下看看。

网友:
TJ65251,Vin 16V,3ch输出 可调

网友:
顺着您的话题把我之前收集的简单整理了一下,发在这里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561-1-1.html
您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8-12-17):
多路输出电源管理  mark

网友:
我要说34063,有人会打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