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54622D 的数字/逻辑探头谁了解啊?

楼主(2014-03-31):
入了一个二手的54622D,但是没有探头。想问下高手们,数字探头能够用E5383A吗?直接用40 pin的IDE线接出来,可以吗? 另外,同样的方案,能上到MSOX2014a吗?

网友A:
不破坏性拆卸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破坏性拆卸拆不开

不懂。
我是想,用IDE线直接从数字口接出来(数字口就在前面板),IDE线的另外一端接到E5383A。就是不知道这样接法,线序对不对,还有就是不知道原装的逻辑测试线的那个盒子里面还有什么名堂?跳过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好多米收的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入手的hp54622d到了,40pin数字端口的定义我已经测出来了,完全可以自己做线来用。
我现在已经正常使用,网上那些卖hp54620-61601电缆的价格太高了,这个逻辑分析仪采样率又不特别高,自己弄个普通的就可以了,不过夹子还是得网上淘,我现在只是简单测试了下功能。

楼主(2014-04-30):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入手的hp54622d到了,40pin数字端口的定义我已经测出来了,完全可以自己做线来用。 ...

3.5k 收的。你这台呢?
不错啊,关于pin脚的映射,能上个说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k 收的。你这台呢?
不错啊,关于pin脚的映射,能上个说明吗?

我2k收的,BNC输入头子撞掉了一个,但是功能是正常的(用夹子伸进去接触可以测信号),外壳缺了一小块肉,提手没有,没探头,其它正常,agilent的原封未动,最后一次检测时间是去年7月。

关于40pin的接口,对应关系如下

GND  GND  GND 。。。。。。 。。。 GND
VCC NC     NC   D15  D14 。。。D0  VCC

第二排我敲NC的那两个脚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看说明书,原装线上的引出也只有D15~D0和GND,所以我觉得那两个脚可以不管。

~~~~~~~~~~~~~~~~~~~~~~~~~~~~

刚才对不起,第二排最边上两脚是VCC  5V,我开始敲成GND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2k收的,BNC输入头子撞掉了一个,但是功能是正常的(用夹子伸进去接触可以测信号),外壳缺了一小块肉 ...

你看看两个NC是不是有电压?电缆头是有源器件的,另外也能选电平,我猜是一个电源一个信号控制电平

网友:
你去研究吧,有成果了贴出来分享下,呵呵。

网友:
哪里有,我也收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两个NC是不是有电压?电缆头是有源器件的,另外也能选电平,我猜是一个电源一个信号控制电平 ...

这样说来,那两个脚可能就是设电平门限了,可能是一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