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位图片转16位图片565的算法

楼主(2014-03-31):
现在需要把24位图片R8 G8 B8  转为R5 G6 B5  不知道用什么算法啊,,,看到的都是>>3  >>2  >>3   这样可以不,,还有没有其他好的算法呢,谢谢

网友A:
CPU上只能使用这种方法,GPU上可以并行处理数千个像素,FPGA上可以流水线快速运行。这看你怎么编程,有什么样的性能要求。目前的AMD GPU通常可以同时处理4K个像素,保守估计每秒处理2G个像素。而FPGA跟规模有关,但是通常每周期能处理1-64个像素,像这种应用,主频一般400-600MHz,每秒保守处理0.4-32G个像素,内存带宽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上只能使用这种方法,GPU上可以并行处理数千个像素,FPGA上可以流水线快速运行。这看你怎么编程,有什么 ...

我想问的是这种算法效果怎么样,图片会不会失真比较厉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这种算法效果怎么样,图片会不会失真比较厉害啊

24位转16位,丢失8个比特,这个丢失你是不可能找回来的,除非你用其它编码方式编码,降低彩色像素比特,保留灰度像素比特,以最大限度保留更重要的亮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