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DDR控制器控制两片DDR

楼主(2014-03-31):
由于管脚不够,两片DDR只能复用管脚接在FPGA上,除了片选信号独立拉出来接在FPGA上
FPGA内部只有一个DDR控制器,通过控制cs信号控制相应的DDR
比如打开cs1关闭cs2,这时操作的就是DDR1
打开cs2关闭cs1,这时操作的就是DDR2
不过Altera的DDR控制器貌似只能出一个cs信号,也就是一个控制器只能控制一个cs
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查下DDR是否可以两片共用一个CS。
常有两片16位的组成32位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DDR是否可以两片共用一个CS。
常有两片16位的组成32位的用法。

这个可以,比如用4位的片子组成8位的片子,==。但是地址线压力大了,时序可能不够,而FPGA内部一般都不会是2T的指令周期,所以恐怕只能降频使用,比如本来DDR2-667,要降到400才能稳定工作。要不然就自己写软核实现,2T指令周期无压力。(地址线布短点,以提供更多的建立时间,因为芯片一多,负载高了驱动速度就慢了。当然这是理论,实践中是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

楼主:
难道可以?怎么我没看见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DDR是否可以两片共用一个CS。
常有两片16位的组成32位的用法。

两片16位组32位耽搁可以啊,但是FPGA管脚不够接32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