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7P156芯片介绍

楼主(2014-03-31):
HR7P156芯片介绍

                        内核
                             ◇ 高性能哈佛型HR7P RISC CPU内核
                             ◇ 79条精简指令
                             ◇ 机器周期为2个系统时钟周期
                             ◇ 复位向量位于000H,中断向量位于004H
                             ◇ 支持中断处理,10个中断源
                             ◇ CPU最高工作频率
                                 - 2MHz,(VDD=2.2~5.5V)
                                 - 8MHz,(VDD=2.7~5.5V)
                                 - 16MHz,(VDD=3.0~5.5V)

                        存储资源
                             ◇ 2K Words OTP程序存储器,4级程序堆栈
                             ◇ 64 Bytes SRAM数据存储器
                             ◇ 程序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相对寻址和查表读操作
                             ◇ 数据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GPR特殊寻址和间接寻址

                       I/O端口
                             ◇ 最多支持11个IO和1个输入
                             ◇ PA端口(PA0~PA7)
                             ◇ PB端口(PB0~PB3)
                             ◇ 支持4个外部端口中断PINT
                             ◇ 支持1个外部按键中断KINT,最多支持8个输入端(KIN0~KIN7端)
                             ◇ 支持独立的可配置内部弱上拉输入端口
                             ◇ 支持独立的可配置大电流驱动能力端口

                       复位及时钟
                             ◇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嵌掉电复位电路BOR
                             ◇ 内嵌低电压检测中断电路
                             ◇ 支持外部复位
                             ◇ 支持独立硬件看门狗定时器
                             ◇ 支持内部高频16MHz RC振荡时钟源
                                   - 支持内部分频选择,最低可分频至32KHz
                                   - 出厂校准精度为±2%(常温25℃,VDD=3.0V~5.5V)
                             ◇ 支持内部低频32KHz RC振荡器时钟源(用于WDT时钟源及可配置为
                                 系统时钟源)
                             ◇ 支持外部振荡器时钟源
                             ◇ 支持高低速系统时钟切换
                       外设
                             ◇ 8位PWM时基定时器T8P1
                                   - 定时器模式[ 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二分频(Fosc/2)]
                                   - 支持可配置预分频器及可配置后分频器
                                   - 支持脉宽调制(PWM)输出扩展功能
                                   - 支持中断产生
                             ◇ 8位PWM时基定时器T8P2
                                   - 定时器模式[ 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二分频(Fosc/2)]
                                   - 支持可配置预分频器及可配置后分频器
                                   - 支持脉宽调制(PWM)输出扩展功能
                                   - 支持中断产生
                             ◇ 模拟数字转换器ADC
                                   - 支持12位数字转换精度
                                   - 支持6通道模拟输入端
                                   - 支持电源电压检测,电源分压比可选
                                   - 支持外部参考源
                                   - 支持内部参考源(参考源为VDD/4V/3V/2.1V可选)
                                   - 支持中断产生

                       低功耗特性
                            ◇ IDLE电流
                                 - 3uA@3.0V,25℃,典型值
                            ◇ 动态电流
                                 - 20uA@32KHz,3.0V,25℃,典型值
                                 - 1.5mA@16MHz,5.0V,25℃,典型值

                       编程及调试接口
                            ◇ 支持在线编程(ISP)接口
                            ◇ 支持编程代码加密保护
                       设计工艺及封装
                            ◇ 低功耗、高速OTP CMOS工艺
                            ◇ 10个管脚,采用SSOP封装
                            ◇ 14个管脚,采用SOP/DIP封装
                       工作条件
                            ◇ 工作电压范围:2.2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40℃~ 85℃

系统应用
移动电源、小家电等领域。

网友A:
HR7P156芯片 大致价格范围?批量价格能够优惠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7P156芯片 大致价格范围?批量价格能够优惠的幅度?

楼上的,您说的“批量”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例如 每月1K,10K,100K 等等。可现在连单价都不知道呀!

楼主:
管脚分布图

网友B:
借花献佛,贴个HR7P165芯片DataSheet

就这点资源,芯片价格如果低于1.8元,以其高可靠及较强的抗干扰,还是有点竞争力的。

网友:
批量的话,这颗IC在1元以上没有多少竞争力。这类IC我每月用50K+的。

网友:
希望有用过的工程师提供一些经典的案例,分享给大家。海尔也会推出应用笔记供大家熟悉1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花献佛,贴个HR7P165芯片DataSheet

就这点资源,芯片价格如果低于1.8元,以其高可靠及较强的抗干扰,还 ...

这点资源1块左右还差不多

网友(2016-02-17):
有这个芯片的价格吗?

网友(2017-04-24):
不给价格就是SLM

网友:
最不喜欢不说价格,不支持小批量的。最终是我们散户只能用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