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霍尔编码器,只用MPU6050能让二轮平衡车站稳吗?

楼主(2014-03-31):
不用霍尔编码器,只用MPU6050能让二轮平衡车站稳吗?

网友A:
题:你给的信息不太完整,我猜你的意思是“没有速度环,只用角度环能否让二轮自平衡车站稳?”
答:没有速度环,只用角度环,在参数调好且周边环境刚好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两轮自平衡车站稳的,但是此时的状态就像漂浮在理想下状态的水里的冰山,不稳定,一旦受到外界的冲击,就会往一边加速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你给的信息不太完整,我猜你的意思是“没有速度环,只用角度环能否让二轮自平衡车站稳?”
答:没有速 ...

我正是这个意思,谢谢你。

网友:
我正在试验,现在能稳定大约一分钟,之后就越晃越大最后倒下,准备优化一下程序试试呢,我想硬件好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现在能稳定五分钟多了,我感觉还可以优化,不过还是着急编码器还不到,都好几天了

网友:
可以,但走不了

网友:
这回不稳定的吧?

网友:
请问霍尔编码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之前弄过,折腾了好几天,如3楼回答
没有速度环,只用角度环,在参数调好且周边环境刚好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两轮自平衡车站稳的,但是此时的状态就像漂浮在理想下状态的水里的冰山,不稳定,一旦受到外界的冲击,就会往一边加速倒下。
还是要加上速度环控制的

网友:
霍尔编码器,听说过,但是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