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新手请教 为什么对话框函数加了一条语句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4-03-31):
一个简单的C++串口通讯例子。
原程序中有第九条stop=FALSE;语句,
我照着添加为什么编译报错,
谢谢。

1            CStcserialDlg::CStcserialDlg(CWnd* pParent /*=NULL*/)
2          : CDialog(CStcserialDlg::IDD, pParent)
3           {
4             //{{AFX_DATA_INIT(CStcserialDlg)
5           m_SendData = _T("");
6           m_ReceiveData = _T("");
7           //}}AFX_DATA_INIT
8           // Note that LoadIcon does not require a subsequent DestroyIcon in Win32
9          stop=FALSE;
10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11        }

网友:
应该是这行吧。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在构造函数执行时,还没有窗体的概念,要等初始化完了之后才能加载窗体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要放在OnInitialUpdate()里面。

网友A:
你这个错误是运行时出错不是编译时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错误是运行时出错不是编译时出错。

对,说错了,运行报错,把这条语句删除就可以出现对话框了,
但是不显示收到的十六进制数据。

网友:
代码没问题,你的MSCOMM32.OCX没注册

楼主:
图片看不到,没有警告显示MSCOMM32.OCX没注册。
就是添加了一条语句打开时出现内存不能为只读,
其他VC写的例程都可以正常通讯,收发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没有警告显示MSCOMM32.OCX没注册。
就是添加了一条语句打开时出现内存不能为只读,
其他VC写的 ...

结合6楼的测试,我个人推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1,stop=FALSE;  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某个功能开始启动。比如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文本框里面。

2,6楼可以运行起来程序,说明这条语句本身没有问题。而楼主不行,说明楼主的测试环境和6楼有可能不同。

3,所以我推测,有可能是楼主的单片机在不停的往串口发数据。而程序一启动就收到了数据,并且往控件上显示。

但是在对话框的构造函数中,控件还没有创建,所以显示时出错了。楼主可以试试,stop=FALSE;这个注释掉,然后在对话框上增加一个按钮,按钮按下时再把它设为FALSE。

如果这样测试可以用,就证实了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6楼的测试,我个人推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1,stop=FALSE;  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某个功能开始启动。比如 ...

谢谢,添加这个变量后在写其他代码之前先编译一次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