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快递,步进电机驱动板,电容引脚被摔松了,还能用?

楼主(2014-03-31):
买了几个驱动板,中通送的快递,也不打电话,直接扔传达室走人了,我看见网上的跟踪记录才知道快递已经到了,而且显示签收。。刚才去取了快递,里面的电源摔变形了,驱动板上的电容引脚被摔松了(就是用手扳电容,已经已经可以上下动了),问下这个电容还能用吗?

网友A:
能动很正常,焊接时留的脚长吧。先检查集成电路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寄电子产品从来只用顺丰,如果你选择了其它的快递.那你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网友:
关键是要包装好,直接从车上摔下来都没事

网友B:
在加点焊锡上去固定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加点焊锡上去固定测试一下

焊点没有松动,是引脚已经可以在电容壳体内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动很正常,焊接时留的脚长吧。先检查集成电路有没有虚焊的。

焊接的时候要是引脚留长也许就不担心了。要是像日本产的电器那样把引脚折弯然后焊接就好了

网友C:
目测楼主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楼主学生。

为何得出此结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得出此结论?

猜得对,还是不对?

网友D:
是电解电容吧,最好换新的。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快递,而是焊接厂焊好的电路板堆放在一起运回来后,个高的电解电容经常会被压的引脚被薅出,主要是因为侧向受力。
虽然还能再摁进去,测试参数也没有明显恶化,但是心里感觉还是不放心,密封被破坏后,电解液会不会过早干涸。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得对,还是不对?

呵呵,不对。

网友:
换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解电容吧,最好换新的。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快递,而是焊接厂焊好的电路板堆放在一起运回 ...

你说的对的。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心里真是没谱,也没测容量,估计测也是好的,就是担心容量衰减太快,或者戳穿绝缘层。那样后果可不好玩。

楼主:
已经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