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坏了老板的示波器,不知道该怎么办?求救贴!!

楼主(2014-03-31):
本人苦逼屌丝研究生一只,前几日借来老板的示波器调试,都是好好的,波形啊FFT什么的都有输出,可是今天拿出来就不行了,整个屏幕是灰色的(有亮度),控制面板的指示灯有闪烁,基本排除电源没有接好的可能,按下AUTOSET按钮,可以看到面板指示灯在闪。。。总之屏幕除了一片灰色,什么都没有!!!!
求救了,各位?我老板的示波器是  Tektronix TDS2014B 泰克的数字示波器!有用过这款的么?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的背光调到最暗了?其实显示正常,只是你看不见?灰色?不是黑色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的背光调到最暗了?其实显示正常,只是你看不见?灰色?不是黑色对么? ...

背光?

网友B:
关掉电源,重新开,刚开机的时候,屏幕显示是否正常?

如果开机的过程有显示,那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复位一下就好了。如果开机都是灰色的,那就坏了。在保修期内就找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的背光调到最暗了?其实显示正常,只是你看不见?灰色?不是黑色对么? ...

可是 屏幕上什么都没有,要是背光太弱的话,应该隐约看到些许文字什么的? 我发现,现在 调背光的按钮在哪都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电源,重新开,刚开机的时候,屏幕显示是否正常?

如果开机的过程有显示,那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复位一 ...

一开机就是灰色的。。。看来这下 麻烦大了。。。。

网友C:
看来楼主没说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没说实话

哪个地方没说实话?

网友D:
借?自己搞着玩借这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自己搞着玩借这么贵的

老板的示波器,当然是借来用啊,,,自己怎么买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自己搞着玩借这么贵的

真的很贵么?早知道就不借了。。。

网友E:
保修期内找售后吧,  一开机就是灰色那就没什么好调的。
老板又不能吃了你, 自己瞎折腾反而越高越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很贵么?早知道就不借了。。。

要是借,我肯定先看看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修期内找售后吧,  一开机就是灰色那就没什么好调的。
老板又不能吃了你, 自己瞎折腾反而越高越糟。 ...

好吧, 我还是不折腾它了,准备好明天受训吧!。。。

网友F:
都是头像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借,我肯定先看看价格

当初没想那么多啊,以前在本科时候,实验室也有数字示波器,玩了两年都没坏过。。。谁知道现在这个,就栽在我头上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头像惹的祸

哎。。。。真倒霉

网友:
哈哈。我来解答。我用过跟这款接近的款式。用手轻拍顶部几下就好了。示波器老了。

网友G:
把使用过程说清楚,用它干了些什么?

网友H:
你不会拍个照片让大家帮帮你?。。。。。

网友:
估计你玩了220V的测量

网友:
坏了就告诉老板找人修呗,又不是老板自己的钱

网友:
是不是屏幕对比度没有调好???试试调屏幕对比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使用过程说清楚,用它干了些什么?

元芳大人,小的只是一介良民,从未用示波器测试220V交流电什么的,我只是用它来测试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方波信号而已。。。。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用它来来测试过耳机音频信号,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异常发生,后来就装包里面,一只放在我办公桌下面,经过广州这几天的雷雨天气后,今天拿出来测试,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以前还是一开机就有 很多的说明文字,现在一开机,什么都没有,,一片灰色。。。。。。
请大人明察!!!!

网友:
这款示波器好像用过,是黑白的液晶显示,可以挑屏幕对比度,对比度深了就会出现全屏都是灰色,  可以想办法调一下对比度,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显示器有问题,拍两下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会拍个照片让大家帮帮你?。。。。。

图片已上传,最后一张就是开机后的样子。。。。。

网友I:
哥们,信我吧,我以前那台就这症状.

网友J:
提示楼主一句话: 只要你还是学生,就意味着你是被允许犯错误的

更何况这不一定是你的错

楼主:
有了 ,有了。。。。试着按下DISPLAY 调节对比对,突然屏幕亮度变亮了。。。然后,过了一会,我按下AUTOSET,就奇迹般的出现字面了。。。幸好没有坏。。。谢谢你们了,感谢感谢!!!

网友B:
嗯,可以肯定是坏掉了

原因我估计就是两个,一个可能是测量了220V非隔离信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楼主的头像了。我个人认为头像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肯定是坏掉了

原因我估计就是两个,一个可能是测量了220V非隔离信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

谢谢,谢谢。。。终于不用被骂了。。。

网友:
最近虚惊一场的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信我吧,我以前那台就这症状.

恩恩,谢谢你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坛子里还是好人多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之前借别人的TDS2014也是用了一阵子就跟你一样开机屏幕灰色,硬着头皮还给人家说坏了,他拿回去拍拍就好了,说是里面的板卡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提示楼主一句话: 只要你还是学生,就意味着你是被允许犯错误的

更何况这不一定是你的错 ...

恩恩,不怕犯错! 知错能改,我都准备好明天怎么跟老板交代了,这哈不用了!谢谢你们,最近学STM32,一只在用示波器看PWM信号,真怕这机器坏了。。。。

网友K:
这屏幕到冬天起码得热机1小时才会正常,垃圾的泰克低端示波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屏幕到冬天起码得热机1小时才会正常,垃圾的泰克低端示波器

你这么说是在蔑视老板的权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终于不用被骂了。。。

广州的话,极有可能是受潮造成的故障

如果你开机的时候显示正常,开机后显示灰色,那就属于设置的问题,可能你开机的时候没注意画面

如果开机的时候都是灰色,现在好了。那应该是受潮造成的故障,现在开机时间久了,热机之后暂时恢复正常。

网友:
虚惊一场啊,幸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图像了,哈哈。

  低调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么说是在蔑视老板的权威啊。。。。

不敢不敢,怕老板都来不及了,哪里敢藐视啊。。。

网友:
好像学校喜欢买tps2014,现在在用,优点就是带电池,而且通道之间是隔离的,缺点就是小信号看不了,y轴最小20mv

晕 看错了 楼主是TD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怕老板都来不及了,哪里敢藐视啊。。。

没说你。

网友:
公司的11w的示波器被借出去量高压,回来插电就打火,拿安捷伦处。3.5w左右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芳大人,小的只是一介良民,从未用示波器测试220V交流电什么的,我只是用它来测试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方 ...

编辑原因:楼主的示波器只是虚惊一场,我也就不乱说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 ,有了。。。。试着按下DISPLAY 调节对比对,突然屏幕亮度变亮了。。。然后,过了一会,我按下AUTOSET ...

对比度,很久没有碰数字示波器了,其实我也想表达这个,但是用错词了

网友N:
我借来12万的安捷伦,Intensity旋钮不动作,电位器接触不行,拆了机壳拆开电位器尾端,拨拨簧片,OK

网友:
tds2014泰克好几年前的产品了吧,你们实验室还要借老板示波器?太穷了吧,这东西都是科研经费买的,坏了让老板修呗

网友:
以前买过这款,貌似价格是是RMB15K

网友:
楼主怕毕不掉业?你放心,你这情况老板一看,泥马.不能再要了,浪费东西.赶紧发学位证毕业走人.

网友:
草……一个破示波器还有个包……

这么说我以前把示波器放地上当脚垫,还时不时跟着音乐节拍颠几下,是不是太过分了……

网友:
坏了 得修.

网友:
这玩意八成是背光坏了,不过好在这是低端产品,修起来不贵

网友:
这些工具一般都很耐操的,放宽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头像惹的祸

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借了朋友一台,看了该自己买一台了。

网友:
还好力科的示波器比较皮实
电脑不够时,经常客串烧写一下代码

网友:
路过看看。我不会用示波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 ,有了。。。。试着按下DISPLAY 调节对比对,突然屏幕亮度变亮了。。。然后,过了一会,我按下AUTOSET ...

嗯,和我们学校的一个型号。我弄烂两个探头了,老师说,下次注意 = =

网友:
示波器坏了,拿上海给安捷伦,就紧了紧插头,收了¥4000,尼玛真服了

网友(2014-05-15):
软文,判断完毕 Tektronix TDS2014B

网友(2014-07-01):
看着像对比度调节到了最低

网友:
没准你老板还希望坏呢,终于可以借着申报设备的名义再搞点钱了,你这又给整好了,没意思

网友:
好了就行了。。

网友(2014-09-15):
泰克示波器欠拍   拍两下就好了

网友:
这玩意要一万多吧,没事多坏也个,你老板有钱

网友:
调调对比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借来12万的安捷伦,Intensity旋钮不动作,电位器接触不行,拆了机壳拆开电位器尾端,拨拨簧片,OK ...

这也拆,胆子太大了

网友:
没事就好,泰克很贵的。

网友:
哈哈 虚惊一场

网友:
泰克这么容易坏吗?我只借国产的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怕老板都来不及了,哪里敢藐视啊。。。

你,你,你……………………
坏我好事了!

本来想早点把这个烂货给报废了,可是区区示波器自己搞不定真是难为情,你说不行了,那么刚刚好,哎!一声叹息,子不懂吾意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自己搞着玩借这么贵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借了一个回宿舍玩。

网友:
我买了一台二手的,一样型号的,开机时很慢的,用起来也不怎么好,屏幕小。现在被当做普元的档次差不多的用了。

网友:
这示波器还挺贵的,虚惊一场

网友:
我们也有一款这种示波器!!开机就是这界面要等老久了~~

网友:
悲喜交加,一惊一乍。

网友:
DPO7254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