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功率电感测试仪制作【半原创】

楼主(2014-03-31):
本设计是抄ELM-Chen老师的,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原设计的链接  http://elm-chan.org/works/lchk/report.html
功率电感不同于信号用的电感,它需要承受较大的电流,具有一定的电感量,以此来储存能量,然后进行电压电流变换
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饱和磁通,简单的理解这个参数就是电感线圈电流增大到一定值得时候,产生的磁通使铁磁材料的所有磁畴都磁化了,线圈的电感量迅速降低,呈现出类似于空气芯线圈的状态,流过线圈的电流会迅速增大,线圈迅速发热

这里设计的测量仪原理很简单,在线圈两端加上固定电压,线圈电流不断增大到一定值得时候,关掉电流,周而复始,同时用示波器监测电流波形,根据电流变化斜率可以推算出电感的特性参数,我主要看电感的饱和电流,和需要多长时间达到饱和状态,这可以大致确定电感的工作频率范围,频率过低电感容易饱和,频率太高电感不能吸收足够的能量用来进行转换

测试电路很简单,ELM使用的是两个555芯片 ,第一个555是产生500Hz左右的周期触发信号,触发第二个单稳态触发器输出高电平,使MOS管导通,MOS管S极的检测电阻压降达到0.7V时候,三极管导通,提前复位单稳态触发器,限制线圈流过最大电流为70A以内

我用一片UC3843完成,主要使用UC3843的3脚峰值电流关断特性,在流过线圈电流达到10A时候关断MOS管,元件只有8个,不想画图了,出文字版原理图:

UC3843的①和②脚跨接100K的电阻
UC3843②脚接地
UC3843③脚接检流电阻上端(0.1Ω ,1W),检流电阻下端接地,检流电阻上面需要并联一个1n的电容
UC3843的Rt使用20K,Ct使用1uF,振荡频率大概500Hz,占空比99%,此频率不可过高
UC3843 ⑥脚接MOS管栅极

MOS管使用20A大电流的, (源漏极之间跨接RC吸收电路,参考原ELM电路)
MOS管源极接检流电阻上端,漏极接被测电感下端,被测电感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电源需要使用1000uF的电容做缓冲,这个必不可少,容量至少470uF

电源我用的是12V1A的小开关电源,本设计对功率要求不高,电压至少9V用来开启UC3843
示波器信号取自检流电阻上端

网友:
大师的作品啊

网友:
mark一下,比较感兴趣

网友:
楼主夹电感的座子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也看过这个电路,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同对电感夹感兴趣,不知叫什么名称?

网友:
刚才搜了下“接线端子 厂家“”,第一家里找到这几个跟楼主位有点像的,各位可以看看

http://www.jite.com.cn/ProductPa ... ClassID=&page=3

楼主:
就是接线端子,我是在一乐的淘宝上上买的处理货,刚才看了看好像没有了

网友:
这个ELM-Chen老师是日本人?这是他自己的网站?真是纯电子发烧友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