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传感器的制作

楼主(2014-03-31):
加上滤波和放大电路以后,AD采样的值总是变化,以很小的幅度上升或下降,对于同一电感,不同的电容体现在AD上数值的稳定性也不一样,本人是初学者,求高手指教。

网友:
L和C匹配达成谐振,c要选漏电流小的;加了负载以后,可能需要考虑负载等效电路和c并联,或许会改变谐振状态;

网友A:
楼主用的哪种电容?
有完整的电路没?
有没有硬件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哪种电容?
有完整的电路没?
有没有硬件的照片?

图在这。信号源是20Khz的交变电流,通过电感下方的漆包线

网友B:
交变的电流是2根黑色线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在这。信号源是20Khz的交变电流,通过电感下方的漆包线

从硬件来看,引线较长,易引入杂散电容。建议引线越短越好。
与频率相关的电容最好用温度系数小的,貌似照片里是独石电容,我不太了解,可以试试CBB电容或涤纶电容。
从电路来看,我没看懂,不知道LC去哪了。
LM358这运放在20KHz的时候貌似性能不太好,建议用带宽高些的运放,如TL062

网友:
感觉电感放置的方向错了呢
电容CBB为好
电感有内组,因此感应的电压,会随着电容后面并联的等效阻抗的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变的电流是2根黑色线上的?

黑色的是碳杆,固定传感器用的,漆包线是下面那个模糊的黄线,铜的。
我看了看CBB电容的体型,决定还是多买些电容来配合电感。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硬件来看,引线较长,易引入杂散电容。建议引线越短越好。
与频率相关的电容最好用温度系数小的,貌似 ...

这是仿真的图,我用示波器代替LC了,暂时不明白画出LC以后怎么给信号。
我决定多买些电容,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