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前几天拆机清了一下灰,但是我的向右的方向键不...

楼主(2014-03-31):
我的电脑前几天拆机清了一下灰,但是我的向右的方向键不能用了,伤心啊,
求大神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键盘下面排线断了或没插好,我估计是排线断了

网友:
应该是触点下面有污点,排线断了就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下面排线断了或没插好,我估计是排线断了

其他的键都好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的键都好好的啊

哦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可能是下面的橡胶帽子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下面的橡胶帽子歪了

那怎么修啊

网友:
再清洗一次。

网友:
直接拆出来看,不行就换个了,普通键盘那值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把那个键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