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运放和LM317构成可调电压电路的疑问,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3-31):
电路如图所示。想要使输出的精度达到0.01%V,并且是0--5V可调的。电路已经搭建好了,并且也测试过,输出的电压基本可以达到要求,就是精度不够,当输出电压高于2.0V时会有0.1mV的偏差,尝试过更换317输出端的电容,发现影响还是挺大的。求大神指点一下关于运放U2的作用?还有就是电容对LM317输出的影响。

网友A:
“尝试过更换317输出端的电容,发现影响还是挺大的”
虽然我没调过线性电源的电路,但你这测试输出电压的方法好像有点问题啊,输出不接一个负载只接一个滤波电容?我掌握的常识是调电源不接负载的纯属乱来啊,我做BUCK电路有负载和没负载完全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过更换317输出端的电容,发现影响还是挺大的”
虽然我没调过线性电源的电路,但你这测试输出电压的方 ...

有负载的,只是没有在电路图中画出来。

网友:
怎么没人回

楼主(2014-06-11):
纠正一下图片错误的地方,U3是LM317,然后解答一下U2A的作用:将PIN2与PIN3两端电压做减法运算,然后放大,增益为U2A的开环增益。自己悟的,请拍砖

网友B:
运放 U1A 接法是正回输,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 U1A 接法是正回输,怎么工作?

额...不好意思电路图画错了,模电不扎实,把U1A的2脚与3脚调换一下。顺便请教一下我理解的U2A工作状态正确吗

网友:
运放会输出电压直至同相及反相端电压相等才停止,当然是在它能输出的为限(这与运放本身特性及供电有关)。

你追求小於 0.1mV 的误差,有否考虑运放的输入误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