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力创现在成立拼版部门了么?

楼主(2014-04-01):
我总感觉拼版很麻烦似的,一直拒绝学这个
所以习惯于写明白我的需求(我不懂PCB工艺,往往是画图示意),让板厂拼。
去年好像都没有拼版部门吧,所以打样在你这里打(打一个单板,没拼),批量被迫去人家那里做。

楼主:
然后钢网又在你这里做……呵呵

网友:
样板都是拼版的。只不过你要拼几个,就算你几个样板呗。

楼主:
我知道,我说的拼版是:出来后的板子,带有工艺边、定位点、vcut等信息。

网友:
我曾经想下个单,但他们说小板子不能拼,很失望。

网友:
我感觉最好交给厂家去拼

网友:
小批量jlc一直可以帮客户拼板的,而且免费。

网友:
批量,JLC有加工艺边选项的

网友A:
能帮拼板的可以帮拼板,但需分情况:

样板2CM以下的小板以及小圆板还有异形板没帮拼板,毕竟打样通常单片出货,其它的有帮拼,但需要客提供拼板示意图(一般是需拼到8CM以上至少做5大片)或备注:拼板方式:几*几拼板,多少CM方向几个,多少CM方向几个,是否需要间距或工艺边或MARK点(贴片时的对位用的光标点),只帮顺拼,做多少大片即多少小片。

小批量订单能帮拼板出货(一般拼到7CM以上,至少做50大片),下单可选择拼板的出货方式等等的。

补充一下:
有些朋友误以为,只要是拼板出货的板子一定会加上工艺边与MARK点,实际不是这样的,小批量若需要加上工艺边与MARK点,下单前请先与您的贴片厂确认清楚,再按需要选择需要的项目,样板选不了,请在其他备注栏:备注清楚您的需求。只有选择或备注清楚了,确认订单时也请核对好这些情况,做出的实物才会有这些内容。
因MARK点通常是加在PCB的工艺边上面的,而加工艺边会增加总面积;只有客选择了或备注了需要才会帮加上工艺边与MARK点,不会默认加这些内容,谢谢。

还有一个情况是:返单的订单,前面如何出货,后面返单的更改不了出货方式等,也加不了任何内容的哦,与前面的一样的哦。

要求:加了工艺边与MARK点的无间距拼板

要求:加了工艺边与MARK点的无间距拼板

要求:加了工艺边与MARK点的有间距拼板

要求:加了工艺边与MARK点的有间距拼板

网友:
luguo ,一直在做样板

网友:
样板也可以拼板吗?拼板后的个数怎么算的?

网友:
看拼版来啦

网友:
拼版也是一门学问的,样品怎么拼无所谓,批量的搞不好会影响到焊接

网友(2014-07-19):
今天知道JLC不提供阴阳板拼板。

网友:
何时搞个拼板讲座啊,期待ing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发个小板过去打样板,没有试过拼板,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帮拼板的可以帮拼板,但需分情况:

样板2CM以下的小板以及小圆板还有异形板没帮拼板,毕竟打样通常单片 ...

请问一下

mark点 和 定位孔 , 在钢网上 是否需要开孔??

或者问一下:

JLC是否知道  刷锡膏的 机器 怎样 自动化 对准  钢网 和 pcb 的焊盘的??

人工刷锡膏的  《==  很简单,靠的是人眼和 经验

网友(2016-03-10):
嘉立创提供个性化的拼版服务(第三方服务平台),一对一服务,有任何的疑难杂的拼版他都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没有任何要求的拼版,直接下单选择拼版就行了,不收费 代价:50价元

网友:
问个直接的问题,1拼N,2*5cm

网友:
问个直接的问题,1拼N,2*5cm。vcut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