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GPRS模块建立数据连接的问题(PDP)

楼主(2014-04-01):
LZ做一个项目需要用GPRS连接上传数据。开始用SIM900模块,现在在用菊花公司EM770。都遇到一些共同的问题。列出来求大神讲解:

1. 根据维基百科上面的解释,使用GPRS网络前必须配置一个PDP会话。可不可以理解PDP就是配置APN?
2. 根据AT command datasheet,相应的PDP配置命令应该是AT+CGDCONT。但是还有比如AT+CSTT这样的AT命令也能配置APN。个人在实测的时候SIM900用CSTT命令配置APN才能正常连接网络,而CGDCONT无效。这又该做和理解?
3. 同样,根据AT command datasheet, EM770配置PDP是AT+CGDCONT(EM770没有CSTT这个命令),但是无需配置PDP也能使用 AT%IPINIT+AT%IPOPEN打开一个链接。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PDP是会话,需要模块主动发起,网络侧参与,APN仅仅是会话需要的参数之一而已。配置APN参数和发起PDP会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只是现在有很多模块在发起PDP会话的指令中允许直接指定APN,这样就不必事先设定好APN了。更有些模块,国产居多,连APN都不要设定,发起会话时他默认就用CMNET。

2、模块与模块不一样,一切以模块对应的手册为准,如果不准,直接找模块厂商开骂。我经常这么干

3、AT+CGDCONT是GSM规范的指令,具体哪个规范编号懒得去查了,EM770这么做是没错的。至于无需PDP,AT%IPINIT不就是发起并完成PDP的指令吗?执行成功后模块建立了PDP上下文,获得了动态的IP地址,下一步就可以发起TCP/UDP的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DP是会话,需要模块主动发起,网络侧参与,APN仅仅是会话需要的参数之一而已。配置APN参数和发起PDP会 ...

给大牛跪了!!!!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DP是会话,需要模块主动发起,网络侧参与,APN仅仅是会话需要的参数之一而已。配置APN参数和发起PDP会 ...

大神这里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搞了一天了没有思路。不知道能不能请教一下。

我把菊花公司EM770 的R_3G和Zigbee CC2530的TXD接上,T_3G和CC2530 Zigbee的RXD接上,GND接GND。单片机怎么都收不到EM770发来的数据。因为cc2530有一个功能底板,我就把R_3G接RXD,T_3G接TXD,通过功能底板我能用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上位机来输入AT命令,返回也正常,所以就应该没有流控制这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CC2530死活都收不到啊。。。。= =

网友A:
描述看得头晕,画张图来看看。

HUAWEI手册标注串口的风格学西门子的,他标RXD的引脚,实际上就是发送,要接外部的RXD,他标TXD的引脚,实际上是接收,要接外部的TXD,也就是同名端直连。仔细看看EM770的手册,是否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看得头晕,画张图来看看。

HUAWEI手册标注串口的风格学西门子的,他标RXD的引脚,实际上就是发送,要 ...

我下去研究了一下数据手册,里面写到:“UART1_RX, UART1数据接收, TTL电平,电平转换后接PC侧TXD信号”,“UART1_TX, UART1数据发送, TTL电平, 电平转换后接PC侧RXD信号”。

所以应该连接没有问题吧?

我还发了另外一个帖子就这个问题。。。描述的清晰的一些。。。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430135

大神能麻烦加个qq么?我问题解决了会把解决方法跟帖发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看得头晕,画张图来看看。

HUAWEI手册标注串口的风格学西门子的,他标RXD的引脚,实际上就是发送,要 ...

找到一个可能导致错误的问题,EM770W的IO输出高电平是2.15v-2.6v,而CC2530的逻辑1输入电压最小值为2.5v。下午去实验室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