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的time2定时中断官方bug(勘误手册没发现提到)

楼主(2014-04-01):
调试stm8s103的定时器2中断,在stm8s208上OK的,到了stm8s103死活不能行。看了一下午对照参考手册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寄存器,发现寄存器就是写不对。没道理写不对啊。查stm8s.h中关于time2的结构体,位置是对啊。以为被我修改了,下载一个替换掉还是不行。郁闷。后来想到iAR自带的库。一对比发现问题了。
typedef struct TIM2_struct
{
  __IO uint8_t CR1;   /*!< control register 1 */
  __IO uint8_t IER;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__IO uint8_t SR1;   /*!< status register 1 */
  __IO uint8_t SR2;   /*!< status register 2 */
  __IO uint8_t EGR;   /*!< event generation register */
  __IO uint8_t CCMR1; /*!< CC mode register 1 */
  __IO uint8_t CCMR2; /*!< CC mode register 2 */
  __IO uint8_t CCMR3; /*!< CC mode register 3 */
  __IO uint8_t CCER1; /*!< CC enable register 1 */
  __IO uint8_t CCER2; /*!< CC enable register 2 */
  __IO uint8_t CNTRH; /*!< counter high */
  __IO uint8_t CNTRL; /*!< counter low */
  __IO uint8_t PSCR;  /*!< prescaler register */
  __IO uint8_t ARRH;  /*!< auto-reload register high */
  __IO uint8_t ARRL;  /*!< auto-reload register low */
  __IO uint8_t CCR1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high */
  __IO uint8_t CCR1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low */
  __IO uint8_t CCR2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2 high */
  __IO uint8_t CCR2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2 low */
  __IO uint8_t CCR3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3 high */
  __IO uint8_t CCR3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3 low */
}
TIM2_TypeDef;
这是官方库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TIM2_struct
{
  __IO uint8_t CR1;   /*!< control register 1 0*/
#if defined STM8S103
        __IO uint8_t RESERVED1; /*!< Reserved register */
        __IO uint8_t RESERVED2; /*!< Reserved register */
#endif

  __IO uint8_t IER;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1*/
  __IO uint8_t SR1;   /*!< status register 1 2*/
  __IO uint8_t SR2;   /*!< status register 2 3*/
  __IO uint8_t EGR;   /*!< event generation register 4*/
  __IO uint8_t CCMR1; /*!< CC mode register 1 5*/
  __IO uint8_t CCMR2; /*!< CC mode register 2 6*/
  __IO uint8_t CCMR3; /*!< CC mode register 3 7*/
  __IO uint8_t CCER1; /*!< CC enable register 1 8*/
  __IO uint8_t CCER2; /*!< CC enable register 2 9*/
  __IO uint8_t CNTRH; /*!< counter high a*/
  __IO uint8_t CNTRL; /*!< counter low b*/
  __IO uint8_t PSCR;  /*!< prescaler register c*/
  __IO uint8_t ARRH;  /*!< auto-reload register high d*/
  __IO uint8_t ARRL;  /*!< auto-reload register low e*/
  __IO uint8_t CCR1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high */
  __IO uint8_t CCR1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low */
  __IO uint8_t CCR2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2 high */
  __IO uint8_t CCR2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2 low */
  __IO uint8_t CCR3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3 high */
  __IO uint8_t CCR3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3 low */
}
TIM2_TypeDef;
这是IAR的结构体。
区别在红色字体上,IAR中多了两行。o(︶︿︶)o 唉

网友:
库过时了。

楼主:
2.1的应该没过时把 从stmcu上面下载的呢

网友:
2.0的无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寄存器的头文件一般都是从厂家里拷贝过来的

网友(2017-12-06):
bug依然存在
/**
  ******************************************************************************
  * @file    stm8s.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2.2.0
  * @date    30-September-2014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all HW registers definitions and memory mapping.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4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TIM2的定义
/*----------------------------------------------------------------------------*/
/**
  * @brief  16-bit timer (TIM2)
  */

typedef struct TIM2_struct
{
  __IO uint8_t CR1;   /*!< control register 1 */
#if defined(STM8S103) || defined(STM8S003)
        uint8_t RESERVED1; /*!< Reserved register */
        uint8_t RESERVED2; /*!< Reserved register */
#endif
  __IO uint8_t IER;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__IO uint8_t SR1;   /*!< status register 1 */
  __IO uint8_t SR2;   /*!< status register 2 */
  __IO uint8_t EGR;   /*!< event generation register */
  __IO uint8_t CCMR1; /*!< CC mode register 1 */
  __IO uint8_t CCMR2; /*!< CC mode register 2 */
  __IO uint8_t CCMR3; /*!< CC mode register 3 */
  __IO uint8_t CCER1; /*!< CC enable register 1 */
  __IO uint8_t CCER2; /*!< CC enable register 2 */
  __IO uint8_t CNTRH; /*!< counter high */
  __IO uint8_t CNTRL; /*!< counter low */
  __IO uint8_t PSCR;  /*!< prescaler register */
  __IO uint8_t ARRH;  /*!< auto-reload register high */
  __IO uint8_t ARRL;  /*!< auto-reload register low */
  __IO uint8_t CCR1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high */
  __IO uint8_t CCR1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low */
  __IO uint8_t CCR2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2 high */
  __IO uint8_t CCR2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2 low */
  __IO uint8_t CCR3H;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3 high */
  __IO uint8_t CCR3L; /*!<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3 low */
}
TIM2_TypeDef;

规格书里TIM2的描述:

TIM2_TypeDef里的寄存器地址从IER开始都偏移了2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