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带以太网PHY的PCIe以太网芯片呢

楼主(2014-04-01):
就是Windows自带驱动的PCI Express网卡芯片,但网络端用GMII或百兆MII连接的。如果有公开手册更好。

楼主:
Intel I210IS有SGMII,先用这个试试吧……

网友A:
realtek多得是, 官网去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tek多得是, 官网去搜吧

恕才疏学浅,realtek不都是带PHY的么?

网友(2014-12-24):
I210IS 根据不同固件可实现 PCIe转SGMII SERDES ,我们项目用的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