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供电系统分析(主要分析储能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4-04-01):
TC35I供电系统分析
        不知不觉工作快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接触了不少的电路,有很多电路总是不能再所学的理论的基础上做出解释,比如滤波电容、储能电容、旁路电容、耦合电容的选择等等,也看了不少资料,不知为什么,总看不懂,自己不行乎?作者太水乎?最近无意间看了一篇清华大学彭涛、袁涛、谭涛三人写的《TC35i GSM模块的低纹波噪声供电设计》,很受启发,就有了此篇。
        先叙述一下TC35i对的电源的要求:TC35i模块通过ZIF接口的BATT和GND引脚供电,输入单一电压3.3~4.8V,典型值4.2V。模块平均电流消耗(典型值)为:关机模式50uA,休眠模式3mA,空闲模式(已连上网络)15mA,通话模式300mA,最大电流2A。TC35i模块每4.615ms有一个持续577us的信号发射脉冲,要求电源提供峰值典型值2A的电流。在手机模块启动连接登陆网络,或是进行数据传输和语音通话时,电流最大。峰值最大有可能到  3.5A。输入电源电压不能低于3.3V,否则手机模块将会自动关断,电压瞬间跌落不能超过 400mV。
        基于这种要求,供电电路设计如图1,GSM模块的理想供电电压是4.2V,所以此中采用LM1084这款LDO芯片降压,其基本功能结构如图2。电路中通过R1与R2的调整得到4.2V电压,当输入电压Vin短路时,1N4002起到保护作用,防止Cout中的大电流从Vout流入LM1084而导致损毁LDO芯片。着些都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就写这么多,本文仅对Cout和Cin的选择做详细讨论,仅仅是个人观点,与大家探讨。

图1 TC35i供电电路

图2 LM1084基本功能结构图
        当TC35i模块所需电流突然变大(比如通话时),所需电流由Cout提供,随着时间的推移,Cout的电量越来越小,电压也愈来愈额小,还好有个强大的后盾LM1084,可以在Cout放电的同时做电量补充。这样有个好处,就是Cout为LM1084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不至于直接受电流猛增的冲击,虽然LM1084在5A输出时压降只有1.3V的压降,但多层保护谁会拒绝呢。
        对于Cout容值的选择,这个要涉及到老工程师的经验问题,他们不需要计算,一选一个准。然而对于我这种初级菜鸟来说,还是先在理论上下点功夫,为以后拥有一选一个准儿的能力做好坚实的基础。
        由电容放点的公式I=Cdu/dt可知Cout越大越好啊,但是由公式τ=RC可以发现Cout的容值越大,充放电时间越久,也就是说电压恢复时间越久。然而这里的R就是负载TC35i模块的电阻大小了,他的值有多大,我也 搞不清楚,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在供电的地方串联一个电流表,用欧姆定律计算,不知道这个法子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电流表行不行就不清楚了,应该可以吧,谁有好的方法可以交流一下。言归正传,由以上两个条件的限制可以发现电容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到底要选多大,看来还的想前辈请教啊,但是不怕麻烦,一个一个的去试也可以办到。测试方法为:在LDO输出引脚上串联一个0.02Ω 2W的电阻,测量电阻两端压降。LDO的输出电容为3000uF。测得LDO输出的最大电流约 2.5A。
        对于Cin的选择,与Cout的选择道理一样,只是现在的负载是Cin后边的一对,而供电电路换成了5V/600mA的电源罢了,不在赘述,此完全是一家之言,抛准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看附件原文

网友:
涨姿势了

楼主:
论文原文

网友:
一般手册中都会对这个电容进行描述的。。。

电容要选品质好的,容量大的电容,或是胆电容。。。电解1000uF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