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网友提到带12AD的飞思卡尔mcu0.6元,请告知型号(已解决)

楼主(2014-04-01):
本坛网友在”海尔移动电源设计竞赛活动“帖中提到一款带12AD的飞思卡尔mcu0.6元,麻烦请告知型号?

网友A:
MKE04Z8VFK4 10000 @ US$0.60 each

网友:
MKE04Z8VTG4 10000 @ US$0.45 each

网友:
MKE04Z8VWJ4 10000 @ US$0.56 each

网友A:
以上都是M0+的核,可以参考!

网友:
人家说的是 USD 美金的价格,是0.6USD  ,
如果是M0   12bit  adc   8k flash  ,这个配置 现在0.6 就太贵了,

网友:
记得代理说过一句,px系列便宜,代替QG8,没详细去了解.

网友:
哈哈,是道拉斯,不是软妹币

网友:
请问楼主是需要0.6美元、还是0.6人民币的芯片呀?
还有你对芯片的需求只有12bitAD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上都是M0+的核,可以参考!

wangpengcheng好人呐
下次FSL论坛如果搞个助人为乐活动,你有很戏呢

网友:
是0.6刀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帖!我希望的肯定是0.6 RMB啦,国产的国内和台湾的都有0.5元的啦。但是用起来,用户总是有点不放心。
单片机除了包含12位AD和价格低廉,最好是知名大厂的产品,其它要求都很容易满足故不再要求。

终于找到了我这个问题的源头:
------------------------------------------------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兄弟,能介绍下是什么芯片么

我猜是飞凌,6毛钱的芯片 14脚 12bitAD”
------------------------------------------------
抱歉,是我看错啦。
我在网上找到一款才0.5 RMB

------------------------------------------------
供应原装远翔 飞凌单片机FM8P513 SOT-23-6
8位单片机SN8P2722带有RISC-like系统,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SN8P2722的IC结构一流,
包括2K-word的程序存储器(OTP ROM),128-byte的数据存储器(RAM),2个8位定时计数器
(T0,TC0),一个看门狗定时器,4个中断源(T0,TC0, ADC,INT0),1通道8位PWM(PWM0),
1通道Buzzer输出(2K/4K),5通道12位ADC,8层堆栈缓存器。此外,用户还可以自行选择振荡模式,
SN8P2722提供了4种不同的振荡模式给系统作为系统时钟,包括外部高/低速晶体振荡器、陶瓷谐振器
和内部廉价的RC振荡器。另外,SN8P2722还包括一个内部16MHz RC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和一个低频
RC振荡器在低速模式下使用(由程序控制)
OTP ROM:2K * 16 位
RAM:128 * 8 位
8层堆栈缓存器
双向I/O口:P0, P4, P5
电平触发唤醒输入口:P0
外部中断:P0
1个外部中断源:INT0
3个内部中断源:T0, TC0, ADC
1通道2K / 4K Buzzer输出
5通道12位ADC
内置看门狗定时器
内部高速时钟:16MHz RC
外部高速时钟:晶体,高达16MHz;RC,高达10MHz
内部低速时钟:RC,16KHz @3V, 32KHz@ 5V
大多数指令周期为一个时钟周期
查表指令(MOVC)可寻址整个ROM区
支持乘法指令(MUL)
------------------------------------------------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ngpengcheng好人呐
下次FSL论坛如果搞个助人为乐活动,你有很戏呢 ...

关键是混个脸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KE04Z8VFK4 10000 @ US$0.60 each

10000 @ US$0.60 each   这个10000  表示什么。、、这句是说。购买10000个,每个0.6u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angpengcheng好人呐
下次FSL论坛如果搞个助人为乐活动,你有很戏呢 ...

飞思卡尔的你帮我推荐一个芯片,要求是带CAN ,两路uart,I/O有15个以上就行,顺便将参考价格也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思卡尔的你帮我推荐一个芯片,要求是带CAN ,两路uart,I/O有15个以上就行,顺便将参考价格也列出来。 ...

芯片的选型请直接参考我们ZJJ版主的帖子:solution advisor工具可以根据模块查看外部引脚

价格你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官网搜索芯片型号

我刚使用那工具,根据你的这几样要求搜索到太多芯片,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更细化你的需求去配置这Solution advisor个小工具。

楼主:
更正:飞凌单片机FM8P513 SOT-23-6 不带12位AD,前面粘贴的信息是商家的错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