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PCB editor 画封装的过程中怎么查看通孔大小

楼主(2014-04-01):
Cadence请问画完PAD,在用PCB editor 画封装的过程中,就是在如图所示的过程中,我想看看之前设计的焊盘中通孔的大小,这时候怎么查看通孔大小

楼主:
就是在画封装过程中我相比较下通孔与焊盘的大小,但是貌似画封装只显示焊盘的Shape,不显示drill hole 的大小,中间那个六角形是干什么的

网友:
把画圈的选上

网友A:
中间那个六角形是是drill symbol,给drill legend 用的

楼主:
太感谢了,,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六角形是是drill symbol,给drill legend 用的

大哥,我想请教下,想按原理图页摆放元件,但是添加PAGE=YES到allegro.cfg里面再生成netlist老是出错,说元件被重命名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添加PAGE=YES就不会出错

#1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CAP POL_CAPAE72X60X800N_220UF16V" is renamed to "CAP POL_CAPAE72X60X800N_220UF16".
#2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LTL-907/SM_SODFL4_5X2_0X2_19N_IN4007" is renamed to "LTL-907/SM_SODFL4_5X2_0X2_19N_I".
#3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78M05_TO230P10_7X5_55X2_39-3N_78M05" is renamed to "78M05_TO230P10_7X5_55X2_39-3N_7".
#4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STC15F2K60S2_QFP80P1200X1200X160-44N_STC15F2K60S2" is renamed to "STC15F2K60S2_QFP80P1200X1200X16".
#5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DS75176_SOIC127P5_0X6_0X175-8N_DS75176" is renamed to "DS75176_SOIC127P5_0X6_0X175-8N_".
#6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24LC64_SOIC127P5_0X6_0X175-8N_24LC64" is renamed to "24LC64_SOIC127P5_0X6_0X175-8N_2".
#7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AH44E_TO92S127P386X458X458-3N_AH44E" is renamed to "AH44E_TO92S127P386X458X458-3N_A".
#8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ULN2803_SOIC127P12_0X9_0X1_75-18N_ULN2803" is renamed to "ULN2803_SOIC127P12_0X9_0X1_75-1".
#9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A3967SLB_SOIC127X9_6X15_4-24N_A3967SLB" is renamed to "A3967SLB_SOIC127X9_6X15_4-24N_A".
#10 WARNING(ORCAP-36042):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6"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3967SLB , U7: SCHEMATIC1, PAGE2_STEP (129.54, 111.76).
#11 WARNING(ORCAP-36042):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7"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3967SLB , U7: SCHEMATIC1, PAGE2_STEP (129.54, 111.76).
#12 WARNING(ORCAP-36042):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18"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3967SLB , U7: SCHEMATIC1, PAGE2_STEP (129.54, 111.76).
#13 WARNING(ORCAP-36042):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19"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3967SLB , U7: SCHEMATIC1, PAGE2_STEP (129.54, 111.76).
#14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SGM8051_SOIC127P5_0X6_0X175-8N_SGM8051" is renamed to "SGM8051_SOIC127P5_0X6_0X175-8N_".
#15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IA7453_SSOP0_65P8_15X7_8-24N_IA7453" is renamed to "IA7453_SSOP0_65P8_15X7_8-24N_IA".
#16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XM/SM_HC49S500-1135X465X360_11.0592" is renamed to "XM/SM_HC49S500-1135X465X360_11.".
#17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XM/SM_HC49S500-1135X465X360_SD17.734475" is renamed to "XM/SM_HC49S500-1135X465X360_SD1".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想请教下,想按原理图页摆放元件,但是添加PAGE=YES到allegro.cfg里面再生成netlist老是出错,说 ...

好象是超长了

楼主:
我搞定了,用写字板打开,PAGE=YES写在最下面就行了,还是要谢谢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想请教下,想按原理图页摆放元件,但是添加PAGE=YES到allegro.cfg里面再生成netlist老是出错,说 ...

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可能是用了元件封装制作向导导致你的命名过长,不影响你最后的PCB设计。

网友(2018-07-09):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1"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UDIO_RJ , J6: SCHEMATIC1, OPA_BUF (360.68, 53.34).
我也遇到这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