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olidworks的NC查件

楼主(2014-04-01):
   见很多友友们都在用solidworks三维软件,我也下了个2013的64位版,才在开始学习,想用这个画图出NC输入自己D的雕刻机里,但不知道怎么我在软件里找不到NC模块,是不是要另外安装查件才可以的才出NC,如是,那里有下,或者哪位友友有的麻烦传我一份好吗?在此先谢谢各位了。还有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还有很多不了解,望有用过的朋友也一起来聊下。

楼主:
  另外,才学不会用,把软件菜单搞乱了,不知道怎么恢复默认式样,麻烦知道的讲下,这样恢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才学不会用,把软件菜单搞乱了,不知道怎么恢复默认式样,麻烦知道的讲下,这样恢复。谢谢{:handsh ...

鼠标拖住CommandManager不放就看到了,NC没有免费的,你有了就共享一下吧

网友B:
楼主自行搜索SolidCAM   有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行搜索SolidCAM   有免费的。

  楼主麻烦给个可用的连接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拖住CommandManager不放就看到了,NC没有免费的,你有了就共享一下吧

  谢谢,界面已恢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麻烦给个可用的连接号码

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你,已经给你关键词,请自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