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飞思卡尔的触摸芯片MPR121?启动8秒无反应(已解决)

楼主(2014-04-01):
有没有人用过飞思卡尔的触摸芯片 MPR121,启动有8秒无反应,之后就正常了,如何缩短这个启动时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请问这个时间是指MCU和触摸芯片上电8秒后得到结果的时间吗?
这个MPR121触摸芯片官网有提供许多应用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MPR121&fpsp=1&ta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
启动时间8秒也太夸张了吧,应该是楼主I2c程序方面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请问这个时间是指MCU和触摸芯片上电8秒后得到结果的时间吗?
这个MPR121触摸芯片官网有 ...

启动后单片机对触摸芯片初始化,正常,读写正常,但是上电后单片机要过8秒读出来的数据才是真实的触摸数据,8秒前读出数据都是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后单片机对触摸芯片初始化,正常,读写正常,但是上电后单片机要过8秒读出来的数据才是真实的触摸数 ...

楼主你好
这个问题建议你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请参考 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帖子中描述:
先点击注册按钮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
再点击申请SR按钮填写你的问题

最好使用英文描述,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问题建议你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请参考 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帖子 ...

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解决了,可否与大家共享一下经验呢

网友(2014-08-06):
遇到同样问题,请教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能否分享经验?毕竟论坛是分享的地方

楼主:
是修改触摸芯片的基线参考值,如果默认状态,基线要从0开始增加直到接近基准值,可能要几秒到几十秒,当一块板确定后,设置参数就可以调教到一个相对理想的值,然后等待触摸芯片稳定,将这个稳定的值在启动的时候直接送入基线(请略微下调一点,以免勿动)。这样芯片启动到稳定状态就比较快了

楼主:
发现很多芯片都有这个启动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修改触摸芯片的基线参考值,如果默认状态,基线要从0开始增加直到接近基准值,可能要几秒到几十秒,当一 ...

感谢楼主的解决方案分享!同时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飞币换大礼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分享经验?毕竟论坛是分享的地方

现在回帖都有飞币送,必须得和大家分享问题结果呢

网友:
高级玩意啊,MARK留名,用到的时候好查看

网友:
chenminhua1980  解释得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
高级配置啊……从未注意过……

网友:
先前没有留意到飞思卡尔还有这样的触摸芯片,不晓得跟cypress比较起来有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这个芯片的板子设计有没有指导呢?

网友:
以前用过别的触摸芯片,这个没用过,不知道性能和易用性怎么样。

网友:
mark 修改参考基线

网友:
嗯 以前都是用专业芯片的 没有这个问题耶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情况,来吸取经验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修改触摸芯片的基线参考值,如果默认状态,基线要从0开始增加直到接近基准值,可能要几秒到几十秒,当一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MARK ,感谢露珠分享经验。

网友:
以后应该会用的到

网友:
好高档。。。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修改触摸芯片的基线参考值,如果默认状态,基线要从0开始增加直到接近基准值,可能要几秒到几十秒,当一 ...

听起来蛮复杂的,谢谢分享解决方案

网友(2016-08-30):
楼主,请教下这个MPR121怎么设置他的灵敏度啊?我在触摸板上放块亚克力板或玻璃板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修改触摸芯片的基线参考值,如果默认状态,基线要从0开始增加直到接近基准值,可能要几秒到几十秒,当一 ...

问一下你用MPR121做触摸键盘,跟亚力克板间距多少范围内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