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一下stm32驱动12232液晶程序

楼主(2014-04-01):
程序是自己按照12864思路写的,但是屏幕上就是没什么显示,连乱码都没有,芯片用的是stm32f103ve,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地方配置有误,希望大声能指点一下!程序贴上!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data  1
#define comm  0
#define f_page  0xb8
#define f_row   0xc0
#define f_line  0x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chk_busy (U8 choe1,U8 choe2);

#define GPIO_Pin_ALL1         GPIO_DATA_0_PIN|GPIO_DATA_1_PIN|GPIO_DATA_2_PIN|GPIO_DATA_3_PIN|GPIO_DATA_4_PIN\
|GPIO_DATA_5_PIN|GPIO_DATA_6_PIN|GPIO_DATA_7_PIN

#define GPIO_RES       GPIOE                 //  RES端口组
#define GPIO_RES_PIN   GPIO_Pin_15            //  RES端口号
#define RCC_GPIO_RES   RCC_APB2Periph_GPIOE  //  RES时钟组

#define GPIO_A0       GPIOB                 //  A0端口组
#define GPIO_A0_PIN   GPIO_Pin_15            //  A0口号
#define RCC_GPIO_A0   RCC_APB2Periph_GPIOB  //  A0时钟组

#define GPIO_RW       GPIOB                 //  RW端口组
#define GPIO_RW_PIN   GPIO_Pin_14            //  RW口号
#define RCC_GPIO_RW   RCC_APB2Periph_GPIOB  //  RW时钟组

#define GPIO_E2       GPIOB                 //  E2端口组
#define GPIO_E2_PIN   GPIO_Pin_13            //  E2口号
#define RCC_GPIO_E2   RCC_APB2Periph_GPIOB  //  E2时钟组

#define GPIO_E1       GPIOB                 //  A0端口组
#define GPIO_E1_PIN   GPIO_Pin_12            //  A0口号
#define RCC_GPIO_E1   RCC_APB2Periph_GPIOB  //  A0时钟组

#define GPIO_DATA_0       GPIOD         //  数据线0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0_PIN   GPIO_Pin_8    //  数据线0_端口号
#define GPIO_DATA_1       GPIOD         //  数据线1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1_PIN   GPIO_Pin_9    //  数据线1_端口号
#define GPIO_DATA_2       GPIOD         //  数据线2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2_PIN   GPIO_Pin_10   //  数据线2_端口号
#define GPIO_DATA_3       GPIOD         //  数据线3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3_PIN   GPIO_Pin_11   //  数据线3_端口号
#define GPIO_DATA_4       GPIOD        //  数据线4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4_PIN   GPIO_Pin_12   //  数据线4_端口号
#define GPIO_DATA_5       GPIOD         //  数据线5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5_PIN   GPIO_Pin_13   //  数据线5_端口号
#define GPIO_DATA_6       GPIOD         //  数据线6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6_PIN   GPIO_Pin_14   //  数据线6_端口号
#define GPIO_DATA_7       GPIOD         //  数据线7_端口组
#define GPIO_DATA_7_PIN   GPIO_Pin_15   //  数据线7_端口号
#define RCC_GPIO_DATA   RCC_APB2Periph_GPIOD  //  数据线时钟组

#define SET_RES  GPIO_SetBits(GPIO_RES, GPIO_RES_PIN)
#define CLE_RES  GPIO_ResetBits(GPIO_RES, GPIO_RES_PIN)        //      输出0
#define SET_RW  GPIO_SetBits(GPIO_RW, GPIO_RW_PIN)      //RW 读写  输出1
#define CLE_RW  GPIO_ResetBits(GPIO_RW, GPIO_RW_PIN)        //      输出0
#define SET_K  GPIO_SetBits(GPIO_K, GPIO_K_PIN)                        //输出为1,亮度调整pwm
#define CLE_K  GPIO_ResetBits(GPIO_K, GPIO_K_PIN)        //      输出0
#define SET_A0  GPIO_SetBits(GPIO_A0, GPIO_A0_PIN)
#define CLE_A0  GPIO_ResetBits(GPIO_A0, GPIO_A0_PIN)        //      输出0
#define SET_E2  GPIO_SetBits(GPIO_E2, GPIO_E2_PIN)      //RW 读写  输出1
#define CLE_E2  GPIO_ResetBits(GPIO_E2, GPIO_E2_PIN)        //      输出0
#define SET_E1  GPIO_SetBits(GPIO_E1, GPIO_E1_PIN)                        //输出为1
#define CLE_E1  GPIO_ResetBits(GPIO_E1, GPIO_E1_PIN)        //      输出0

unsigned char  num[]={
/*"0"*/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1"*/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2"*/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3"*/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

unsigned char  company[]={

/*汉字*/0x00,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5,0x06,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E0,0x00,0x00,0xFF,0x20,0xC0,0x00,0xFE,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
        0x01,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1,0x00,0xFF,0x00,0x00,

        0x04,0x04,0x04,0xE4,0x24,0x24,0x25,0xFE,0x24,0x24,0x24,0x24,0xE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10,0x20,0x1F,0x00,0x00,0x00,

        0x40,0x41,0xCE,0x04,0x00,0xF0,0x90,0x90,0x90,0xFF,0x90,0x90,0x90,0xF0,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5F,0x48,0x48,0x48,0x4F,0x48,0x48,0x48,0x5F,0x4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

        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FM[]={

/*F*/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0,0x00,0x00,

/*M*/        0x08,0xF8,0xF8,0x00,0xF8,0xF8,0x08,0x00,0x20,0x3F,0x00,0x3F,0x00,0x3F,0x20,0x00

                         };

unsigned char  AM[]={

/*A*/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M*/        0x08,0xF8,0xF8,0x00,0xF8,0xF8,0x08,0x00,0x20,0x3F,0x00,0x3F,0x00,0x3F,0x20,0x00

                        };

unsigned char diantai[]={

/*电*/        0x00,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4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3F,0x44,0x44,0x44,0x44,0x4F,0x40,0x70,0x00,

/*台*/  0x00,0x00,0x40,0x60,0x50,0x48,0x44,0x63,0x22,0x20,0x20,0x28,0x7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xiaoshudian[]={

/*小数点*/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K[]={

/*K*/   0x08,0xF8,0x88,0xC0,0x28,0x18,0x08,0x00,0x20,0x3F,0x20,0x01,0x26,0x38,0x20,0x0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延时10ms
{
unsigned int i=0;
while(time--)
      {
           i=12000;
           while(i--);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time)  //延时1us
{
unsigned int i=0;
while(time--)
      {
           i=1;
           while(i--);
          }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结构体

    /********Data及按键端口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DATA, ENABLE);  //打开端口D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1; //  D0~D15(除了4,5,6,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标准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_DATA_0,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读/写端口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RW, ENABLE);    //打开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RW_PIN|GPIO_A0_PIN|GPIO_E2_PIN|GPIO_E1_PIN;     // 端口A0,R/W,E2,E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标准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_RW, &GPIO_InitStructure);

         /********指令/数据端口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RES, ENABLE);    //打开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RES_PIN;     // 使能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_RES,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wr_lcd (U8 choe1,U8 choe2,U8 data_comm,U8 content)
{
        U16 temp = 0;
        chk_busy (choe1,choe2);
        if(data_comm)             //写数据
        {
                SET_A0;        //a0至位,写数据

                CLE_RW;//rw清零,写模式
        }
        else                                    //写命令
        {

                CLE_A0;  //a0清零,写指令

                CLE_RW;  //rw清零,写模式
        }
        if(choe1==1)
        {

                SET_E1;                                     //e1置位,左半屏使能

                temp =GPIOD->ODR ;                        //读取端口状态,读——修改——写的方式,这里不用库
                temp &= 0xff00;
                temp |= content;
                GPIO_Write(GPIOD,temp);
                delay_us(2);
                CLE_E1;
                delay_us(2);

                SET_E1;
                SET_RW;

        }
        if(choe2==1)
        {

                SET_E2;

                temp = GPIOD->ODR;
                temp &= 0xff00;
                temp |= content;
                GPIO_Write(GPIOD,temp);
                delay_us(2);

                CLE_E2;
                delay_us(2);

                SET_E1;
                SET_RW;
        }
}

void chk_busy (U8 choe1,U8 choe2)
{
        U16 temp = 0;
        if(choe1==1)      //选择左边显示
        {

                CLE_A0;
                delay_us(2);

                SET_RW;
                delay_us(2);

                SET_E1;
                delay_us(2);

                temp = GPIO_ReadInputData(GPIOD);

                while(temp & 0x0080)
                {
                        temp = GPIO_ReadInputData(GPIOD);
                }
                CLE_E1;
                delay_us(2);

        }
        if(choe2==1)                   //选择右边显示
        {

                CLE_A0;
                delay_us(2);

                SET_RW;
                delay_us(2);

                SET_E2;
                delay_us(2);

                temp = GPIO_ReadInputData(GPIOD);
                while(temp & 0x0080)
                {
                        temp = GPIO_ReadInputData(GPIOD);
                }
                SET_E2;
                delay_us(2);

        }
}
void init_lcd (void)
{

    CLE_E2;
        CLE_E1;
    CLE_RES;
        delay_ms(1);
        SET_RES;
        delay_ms(1);

    wr_lcd (1,1,comm,0xc0);
        delay_us(1);

        wr_lcd (1,1,comm,0xaf); //显示打开
        delay_us(1);

        wr_lcd (1,1,comm,0xa4);        //动态驱动
        delay_us(1);

        wr_lcd (1,1,comm,0xa9);        //刷新时钟设置1/32
        delay_us(1);

    wr_lcd (1,1,comm,0xa0);        //clockwise
        delay_us(1);

        wr_lcd (1,1,comm,0xe0);         //启动改写模式
        //delay_us(1);

}

void clear_screen(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4;i++)
    {
     wr_lcd (1,1,comm,f_page+i); //选择页的起始地址
     wr_lcd (1,1,comm,f_row);    //选择起始行0xc0
     wr_lcd (1,1,comm,f_line);         //选择起始列0x00
     for(j=0;j<61;j++)
     {
             wr_lcd (1,1,data,0);
     }
    }
}

void write_on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
{
  unsigned char i,ii;
  for(ii=0;ii<2;ii++)                          //上下半屏分写
    {
  if(y>=2)                                 //左右半屏分写
     {
      wr_lcd (0,1,comm,f_page+x+ii);   //值页
      wr_lcd (0,1,comm,f_row+8*x);   //扫描行
      wr_lcd (0,1,comm,f_line+13+8*(y-2));//值列
   for(i=0;i<8;i++)

       {
       wr_lcd (0,1,data,cha[8*ii+i]);
       }
       wr_lcd (0,1,comm,f_row);   //执行滚屏
     }
  else
     {
      wr_lcd (1,0,comm,f_page+x+ii);
      wr_lcd (1,0,comm,f_row+8*x);
      wr_lcd (1,0,comm,f_line+8*y+13);
      for(i=0;i<8;i++)
       {
        wr_lcd (1,0,data,cha[8*ii+i]);
       }
        wr_lcd (1,0,comm,f_row);
     }
    }
}
///////////////////////////////////////////////////////////////////
/*
写任意像素16*16到指定位置
*/
void write_one_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
{
U8 i,ii;
for(ii=0;ii<2;ii++)                          //上下半屏分写
    {
if(y>=3)                                 //左右半屏分写
     {
       wr_lcd (0,1,comm,f_page+x+ii);   //值页
       wr_lcd (0,1,comm,f_row+8*x);   //扫描
       wr_lcd (0,1,comm,f_line+16*(y-3));//值列 ?
       for(i=0;i<16;i++)
       {
        wr_lcd (0,1,data,cha[16*ii+i]);
       }
       wr_lcd (0,1,comm,f_row);   //执行滚屏
    }
else
     {
   wr_lcd (1,0,comm,f_page+x+ii);
   wr_lcd (1,0,comm,f_row+8*x);
   wr_lcd (1,0,comm,f_line+16*y+13);
   for(i=0;i<16;i++)
       {
        wr_lcd (1,0,data,cha[16*ii+i]);
       }
        wr_lcd (1,0,comm,f_row);
     }
   }
}
//////////////////////////////////////////////////////////////////
/************任意位置写字符串:A,B,C,D,E,F,M************************************/
void write_char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unsigned char quantit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quantity;i++)
{
write_one_char(x,y+i,cha+16*i);
}
}

/***********任意位置写汉字串************************************/
void write_character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unsigned char quantit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quantity;i++)
{
write_one_chinese(x,y+i,cha+32*i);
}
}
/*将得到的10进制数显示*/
void convert_display(U8 point)
{
U8 j1,j2,j3,j4;
if(point>=2000)
{

        j1 = point/10000;                         //数据的最高位
                 if(0 == j1)
                     {
                          j2 = point/1000 ;                         //数据的第二位
              j3 = (point-j2*1000)/100;                 //数据的第三位
                        j4 = point%100/10;                         //数据的最低位
              }
                  else
                     {
                         j2 = 0;                                                  //数据的第二位
                         j3 = (point-10000)/100;              //数据的第三位
                         j4 = point%100/10;                                 //数据的最低位
                         }
}

else
{
       j1 = point/1000;
  if(0 == j1)

            {
             j2 = point/100;
             j3 = (point-j2*100)/10;
                         j4 = (point-j2*100)%10;
            }
  else
            {
                         j2 = (point-1000*j1)/100;
                         j3 = (point-j1*1000-j2*100)/10;
                         j4 = (point-j1*1000-j2*100)%10;
                        }
}

   if(point>=2000)           //显示FM频率
  {
   if(0 == j1)
   {
    write_one_char(2,3,num+16*j2);
           write_one_char(2,4,num+16*j3);
    write_one_char(2,5,xiaoshudian);    //小数点位
        write_one_char(2,6,num+16*j4);                //单位M
        write_one_char(2,7,FM+16);
   }
   else
   {
    write_one_char(2,2,num+16*j1);
    write_one_char(2,3,num+16*j2);
           write_one_char(2,4,num+16*j3);
    write_one_char(2,5,xiaoshudian);    //小数点位
        write_one_char(2,6,num+16*j4);
        write_one_char(2,7,FM+16);
   }
  }
  else                                 //显示AM频率
  {
   if(0 == j1)
   {

    write_one_char(2,3,num+16*j2);
           write_one_char(2,4,num+16*j3);
    write_one_char(2,5,num+16*j4);
        write_one_char(2,6,K);                            //单位K

   }
   else
   {
    write_one_char(2,2,num+16*j1);
        write_one_char(2,3,num+16*j2);
           write_one_char(2,4,num+16*j3);
    write_one_char(2,5,num+16*j4);
        write_one_char(2,6,K);
   }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init();
    init_lcd ();
    clear_screen();

  while(1)
   {
    write_characters(0,0,company,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