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单片机配置过NEO6M,指导指导小弟啊

楼主(2014-04-01):
步骤是先用U-CENTER那个软件生成代码,然后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发送给NEO6M模块吗,这样做了之后,会有返回信息吗,怎么知道设置成功了呢?

网友(2014-09-25):
控制命令:
B5 62 06 08 00 00 0E 30                //???
B5 62 06 08 06 00 E8 03 01 00 01 00 01 39 //返回的数据1
B5 62 05 01 02 00 06 08 16 3F//返回的数据2

B5 62 06 08 06 00 88 13 01 00 01 00 B1 49         //5秒一次输出
B5 62 06 08 06 00 E8 03 01 00 01 00 01 39        //1秒一次
B5 62 05 01 02 00 06 08 16 3F         //返回的数据

B5 62 06 04 04 00 FF 87 02 00 96 F9        //冷启动
B5 62 06 04 04 00 00 00 02 00 10 68        //热启动
B5 62 06 04 04 00 01 00 02 00 11 6C        //温启动
B5 62 05 01 02 00 06 04 12 3B         //返回的数据

B5 62 06 01 08 00 F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24                //gga(off)
B5 62 06 01 08 00 F0 01 00 00 00 00 00 01 01 2B         //gll(off)
B5 62 06 01 08 00 F0 02 00 00 00 00 00 01 02 32         //gsa(off)
B5 62 06 01 08 00 F0 03 00 00 00 00 00 01 03 39         //gsv(off)
B5 62 06 01 08 00 F0 04 00 00 00 00 00 01 04 40         //rmc(off)
B5 62 06 01 08 00 F0 05 00 00 00 00 00 01 05 47         //vtg(off)
B5 62 06 01 08 00 F0 00 00 01 00 00 00 01 01 29         //gga(1on)
B5 62 06 01 08 00 F0 01 00 01 00 00 00 01 02 30         //gll(1on)
B5 62 06 01 08 00 F0 02 00 01 00 00 00 01 03 37         //gsa(1on)
B5 62 06 01 08 00 F0 03 00 01 00 00 00 01 04 3E         //gsv(1on)
B5 62 06 01 08 00 F0 04 00 01 00 00 00 01 05 45         //rmc(1on)
B5 62 06 01 08 00 F0 05 00 01 00 00 00 01 06 4C                //vtg(1on)
B5 62 05 01 02 00 06 01 0F 38         //返回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