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大家问个问题,JLC多层板埋孔不让用,中间层与顶层...

楼主(2014-04-01):
我跟大家问个问题,JLC多层板埋孔,半埋孔不让用,只能用通孔via。那中间层与顶层,底层都怎么联系到一起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让用埋孔,半埋孔,那么中间层与顶层,底层之间的导线是怎么连接的?我是新手,我确实不懂了。请画过多层板的GG,JJ给扫扫盲,小徒弟哭求答案,跪谢。
我现在画图是4层板,都是正片,没有负片。

网友:
通孔是所有层都连接起来的

网友:
via一把穿透, 所有经过的层都有个类似焊盘的东西与之相连. 铺地自动绕开就是了.
不搞bga你用啥盲埋呢? 盲孔埋孔是为了让顶层对应位置可以走线,可以走放别的焊盘之类的吧

楼主:
2楼,你的意思是我要想将top layer的信号与中间层的连接起来,我就打一个通孔via,然后,从中间层将要连接的导线连接到这个通孔Via???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9

楼主:
产品对体积面积有要求,板子只能画的很小,但是元器件很多,没办法,只能是4层板。

网友:
请问你以前做过电路板么?

网友:
LZ应该去百度一下通孔吧

楼主:
两层板子在JLC做过,但是,4层板。。。。。。我承认我没做过。所以,我不懂。

楼主:
顺便跟6楼的人说一句,我是一个新手。我不是专家。你当初第一次做2层板的时候,我相信你还不一定会熟练使用PCB绘图软件呢。还有,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拉倒。明白?!没人死皮赖脸求你的。我是真心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的。

网友:
楼主不要激动嘛  其实你要用埋孔,盲孔 嘉利创这种做不了 所以不让你用  同样的尺寸层数 你要是有一阶盲埋孔 制版费会是原来的5-6倍。

网友:
不至于一定要埋孔吧,到时候测量都没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