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偷点闲了,秀一下弄好的200W+LCD classD功放

楼主(2014-04-01):
工作之余,接触到了大功率CLASS D功放,并了解使用了功能强大的音频处理IC:STA309A,十年前就见过它的兄弟型号STA308,当时曾被其震憾到,原来D类功放也能如此好声

音,也才真正接受了解D类.

关于STA309功能,可以下载规格书了解,这里摘要:

8 channels of 24-bit DDX® (direct digital amplification)
>100 dB of SNR and dynamic range
Selectable 32 kHz - 192 kHz input sample rates
6 channels of DSD/SACD input
Digital gain/attenuation +58 dB to -100 dB in 0.5-dB steps
Soft volume update
Individual channel and master gain/attenuation plus channel trim (-10 dB to +10 dB)
Up to 10 independent 32-bit user programmable biquads (EQ) per channel
Bass/treble tone control
Pre and post EQ full 8-channel input mix on all 8 channels
Dual independent limiters/compressors
Dynamic range compression
Automode™:5-band graphic EQ32 preset EQ curves (rock, jazz, pop, etc.)Automatic volume controlled loudness5.1 to 2-channel downmixSimultaneous 5.1-

and 2-channel downmix outputs3 preset volume curves2 preset anti-clipping modesPreset movie nighttime listening modePreset TV channel/commercial

AGC mode5.1, 2.1 bass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s8 preset crossover filters
Individual channel and master soft/hard mute
Automatic zero-detect and invalid input mute
Automatic invalid input detect mute
Advanced PopFree operation
Advanced AM interference frequency switching and noise suppression modes
I2S output channel mapping function
Independent channel volume and DSP bypass
Channel mapping of any input to any processing/DDX® channel
DC blocking selectable high-pass filter
Selectable per-channel DDX® damped ternary or binary PWM output
Max power correction for lower full-power THD
Variable per channel DDX® output delay control
192 kHz internal processing sample rate, 24-bit to 36-bit precision

主板参数:

功放部分:  STA309(8通道DDX驱动),  STA510F(输入12-44V 单IC可输出200W功率)
按键LCD,及杂项处理:STM32F103C8T6
音频输入:  PCM1808*2 (模拟), PCM2706(USB)

2安时PCB,设计功率部分均按10A以上电流设计,按36V输入,输出2-300W应该没问题.

上图:

丝印图

TOP层:

BOT层:

成品图:

功放IC  STA309A STA510F 资料:

PCB清楚PDF:

原理图:

网友:
楼主强啊。
这样做PCB,还算是拼版吗??

楼主:
准备把它拆成小板装外壳,板间连线均有插座,到时连线.

已完成软硬件调试,有时间找下外壳.

网友:
高大上。。。。   霸气

网友:
抢到了高端大气得沙发。

网友A:
用STM32太奢侈了,我也在做D Class ,用STM8..话说,就算大电流或散热也不用打那么多过孔,就算过孔也不用那么大,过孔铺油也很多必要,,密集恐惧症的随时受不了...

网友:
我做的是TPS3116,2*50W,不过因为是面向产品,所以改板了好多次,现在还没没成型

网友B:
一直想做一个这东西,一直没动手

楼主确定功率电感能输出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太奢侈了,我也在做D Class ,用STM8..话说,就算大电流或散热也不用打那么多过孔,就算过孔也不用那么 ...

呵呵,行内人...  为了作到散热,想了很多办法,尽量作到自已满意,不过PCB供应商有意见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做一个这东西,一直没动手

楼主确定功率电感能输出200W? ...

1208 22uH电感理论电流3.6A  36V供电 这样算来,够200W不?

网友C:
有没有瓦数小的,50W左右的D类功放芯片,

200W太高端了,莫非是轰走广场舞大妈用的?

网友:
这板子不知道折了多少钻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瓦数小的,50W左右的D类功放芯片,

200W太高端了,莫非是轰走广场舞大妈用的? ...

我在淘宝买了块TDA7492的板子50W*2,小音量听歌很舒服

网友:
TA2024/2022就是50W以下的,声音很不错

网友:
顶一下,也想玩玩STA309A。图片不能显示,回头再来看。

网友:
高端,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8 22uH电感理论电流3.6A  36V供电 这样算来,够200W不?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2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瓦数小的,50W左右的D类功放芯片,

200W太高端了,莫非是轰走广场舞大妈用的? ...

我在用,TPS3116D2

网友:
图片看不见。。

楼主:
应该可以了,刚才论坛图片都打不开!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这样开长孔有没有算你拼板?

网友:
佩服,佩服,下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的功放不错啊,

网友:
楼主炫富的么
面积大也就算了,你还用黑油,这些倒也算了,末了竟然还沉金!
你让广大10*10、绿油、有铅喷锡的屌丝情何以堪?

网友E:
好东西啊,能否卖一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啊,能否卖一套我

那我再多弄二套,呵呵!

新鲜出炉功能框图:

网友:
楼主能不能透露下在哪里做的板子啊  可以隐晦提示下

网友:
很漂亮的说!牛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再多弄二套,呵呵!

  搞好PS 淘宝地址我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TPS3116D2

哪家公司产的?我只查到TPA3116D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买了块TDA7492的板子50W*2,小音量听歌很舒服

莫非大音量失真严重?

网友:
高上大,帅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家公司产的?我只查到TPA3116D2

笔误,真不好意思,是TPA3116D2,TI的,我当时申请了3片样品,很快就批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非大音量失真严重?

小音量舒服,大音量爽

网友F:
兄弟 你的CLASS D 能不能多做一套?

网友:
声音的好坏怎么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的CLASS D 能不能多做一套?

手里有5套料,应该可以加工出来.我这二天有时间装一下!

上传接口说明:

清晰版下载:

网友:
话说class d能够好声吗?

楼主:
这个.....只能说,谁听谁知道..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2014-07-23):
这东西要逆天

网友:
最近也做了一个单24V时出50W*2(THD=N<1%)的放大器PCBA.
有光纤/同轴/Bluetooth/AUX输入.用数码管2颗做音量指示,带红外遥控.
做这东西,PCB不是问题,样片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合适的机壳以及喇叭.
做完了,满足了,就丢一边不会去动了.

网友:
曾近申请的ti的tas5631,小声切难听不懂啥问题也就没折腾了

网友(2014-08-22):
不知道折腾得怎样了!!!!!!!

网友(2014-10-04):
楼主威武,虽然用不到,但是收藏了~

网友:
这个强大,板子费了不少钱吧

网友:
好高级啊,改天我也自己弄个玩儿

网友:
200W  CLASS D 有兴趣来一套啊 啥价位 楼主

楼主:
到俺小店看下吧,还有几套样品.

最近被困于小四轴玩具市场,太少时间上来了.谢谢大家关注了!

网友:
不知道声音咋个

网友:
不得不顶啊,楼主能拍段视频吗

网友(2014-11-15):
不知楼主用过TAS3004没?

网友G:
表示不解,有这个精力,不好做D类的,做A类的,或者电子管的吧,音色暖啊,,,总感觉D类的再好,也不会超越AB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示不解,有这个精力,不好做D类的,做A类的,或者电子管的吧,音色暖啊,,,总感觉D类的再好,也不会超 ...

笑而不语

网友:
看上去挺高大尚的,膜拜了!

网友:
这个pcb好漂亮啊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这个拼接 学习了 收藏

网友(2015-01-20):
mark  200W class D功放

网友(2015-04-02):
楼主的小店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楼主做的很棒!

然后说说我的看法吧:STM32自带的有PWM内设,PWM的基准频率也很高,可以用STM32+功率管的组合做D类功放,音频可以通过STM32自带的AD采集,也可以读存储器解码WAV MP3之类(需要性能好点的STM32)。当然这种方案难度肯定是要加大的,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

网友:
实用,有空有DIY的冲动!想问一下12~36V电源要多少瓦,普通的开关电源是否可以?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听了这么久感受如何?声音通透不?有DIY的冲动。

楼主:
很爽的说,送朋友了二套

网友:
没听过好的D类放大器,不过始终感觉D类离HIFI还有一大步要走。

网友:
楼主的放大器需要配专用喇叭的吗?

网友(2015-06-22):
D类是以后的趋势!高效节能低碳!做得好音质是可以叫板AB类甚至胜出!就是风格的差异!以后大家会慢慢接受D类的! 目前D类TI和ST的方案优点是很多方案集成了DSP音频处理!合适做带分频功能和音效处理的一体化方案!但是功率都不会很大!音质一般吧!做过D类功放很多方案!玩过的高端方案ICEPOWER算是其一!确实不错!  现在做产品D类方案中IR的算是目前音质算好的!比如IRS2092驱动的!和单片集成方案IR4302等 都做过!音质方面已经可以和AB类比肩!低频和动态方面还有胜出!

网友(2015-09-26):
想弄个简单的玩玩,STA309A如果不用单片机控制,直接输入I2S信号,能够直接输出驱动STA510出声了吗? 不需要内置的各种DSP等高级功能。

网友(2023-03-30):
有成品可以买吗?

网友:
唉,看不上,我做过AB类的都感觉不怎么样,话说怎么叫好起码要有些指标吧,这玩意三路单音互调后波形是啥样子的呢。我不明白加块铝散热片有什么问题吗,以前搞电子负载的时候,实验用的散热片我都直接用大块紫铜铣出来

网友:
如果真要讨论D类和AB类的差异,大家就要找出要比较的指标。不能笼统的根据耳朵来判断。否则,电子工程师和那些无脑发烧友有什么区别?
目前最容易探讨的方法是:用RMAA音频测试软件的项目来比较。这些项目是基础的。如果基础指标都不好,硬是要用耳朵来说事,那么和微信发烧群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