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单步走有点异常?

楼主(2014-04-01):
我的驱动芯片是SLA7078,细分硬件设定为2细分。当我1整步走的时候(即走两个半步),有时候走的角度很小,有时候走的很大,甚至有时候反转?
我用示波器抓的波形是每次都是2个脉冲,方向管脚肯定也是对的,没有什么异常,但就是实际走步有问题?有没有哪个大神用过该芯片,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信号不稳定?还是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不稳定?还是驱动有问题?

应该不是这些硬件问题的

网友B:
先不细分,整步走看看能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细分,整步走看看能否正常

硬件限死了,就是2细分!今天重新测试了一下,发现应该不是走半步的问题,我再看看手册找找原因吧

网友C:
电路焊接与接线连接,控制信号部分,
另外,要确认芯片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焊接与接线连接,控制信号部分,
另外,要确认芯片是否正常

这个肯定都正常啊!!!

网友:
那么贵的芯片,应该肯定操作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控制好

网友D:
看看你发的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发的脉冲宽度

CPLD关闭脉冲是立即生效的还是跟大部分MCU一样,下个周期才会生效?我用示波器观测到好像会立即关断

网友(2014-09-25):
不公平啊,SLA7**出问题了就是自己没做好,THB6***出问题了就是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