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嗒嗒嗒,然后烧坏了

楼主(2014-04-01):
我用的是新西达30A电调和2212 1000KV电机,有时候电机嗒嗒嗒(不是嘀嘀嘀)响,左右摆动,然后就烧了,已经不是一两次了。在下载程序时概率比较大,运行时有时候也会。这是什么原因啊?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A:
缺相了,  应该有一相的插头没焊好

网友:
却相会烧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了,  应该有一相的插头没焊好

不是缺相吧?不过现象和缺相很像,只是缺相不会烧电机那么严重吧。我复位芯片就没有事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真难找原因。

网友B:
下载程序居然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程序居然带电机?

开始时调PID,下程序时没有断电机电

网友B:
不懂你这种电机
会不会是下程序时输出状态不确定 导致直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这种电机
会不会是下程序时输出状态不确定 导致直通现象?

我的是新西达 1000KV电机的,很一般的配置。不下载程序也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试飞时没有推油门的时候。当时吓坏了,如果不及时拔电源会4个电机都烧坏!!

网友C:
哒哒哒的时候电机是一直抖吗?就是想转转不动的感觉,那就是缺项了,交流电机缺相很容易烧的,还有,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别插电机了吧,谁知道程序会怎么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缺相了,  应该有一相的插头没焊好

应该是这样的,缺相会哒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哒哒哒的时候电机是一直抖吗?就是想转转不动的感觉,那就是缺项了,交流电机缺相很容易烧的,还有,下载程 ...

谢谢。。不过经过长时间测试,我自己写的程序还是可以在插电时下程序,没有问题 。如果是缺相,那可能是我的香蕉头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缺相会哒哒的。

我自己也拔来试下,但感觉上缺相响的频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