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能否用d类功放做纯正弦逆变器?

楼主(2014-04-01):
原理,用一个晶振分频或者mcu输出一个50hz的正弦波,交给d类功放,然后把220v降压到12v的大功率变压器倒接,升压到220v。
这样貌似可行。
不过估计效率能有多少?能比正规正弦逆变器效率低多少?

网友:
看不懂大胡子的想法,不过来顶起!

网友:
现在逆变器难道不是D类?

网友A:
高压侧的线圈线太细,逆变出来的也就功率10W。

网友:
大胡子哥,这个完全可以的,不过比较浪费,50Hz的工频,用高达几百甚至上MHz的载波调制,效率肯定要打折扣

网友B:
没有反馈,而且在我映像中d类功放功率都不大。

网友C:
我早就这么干过,去年秋天嫌永磁吊扇的风力太大,临时用手上的一块MCU + H桥板刷了个变频程序来调速,输出12V峰值的交流经9V工频变压器升上去,效率大概60~70%吧。

网友D:
哈哈,楼上说的好,可以的,就是功率不大。

网友:
示波器的线条有点粗

网友:
uc3637干这事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这么干过,去年秋天嫌永磁吊扇的风力太大,临时用手上的一块MCU + H桥板刷了个变频程序来调速,输出1 ...

这是高端的变频风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这么干过,去年秋天嫌永磁吊扇的风力太大,临时用手上的一块MCU + H桥板刷了个变频程序来调速,输出1 ...

叼炸天,果然是变频风扇,能不能1Hz运行呢

网友:
大神,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叼炸天,果然是变频风扇,能不能1Hz运行呢

1Hz不行,只能来回晃,转不起来。最低启动频率是20Hz左右,秋天大概35Hz比较舒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这么干过,去年秋天嫌永磁吊扇的风力太大,临时用手上的一块MCU + H桥板刷了个变频程序来调速,输出1 ...

楼主这个板是电动车调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这么干过,去年秋天嫌永磁吊扇的风力太大,临时用手上的一块MCU + H桥板刷了个变频程序来调速,输出1 ...

求资料啊,让大家都有变频的风扇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板是电动车调速的?

不是,项目样板,随手拿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资料啊,让大家都有变频的风扇吹啊。

就普通的SPWM啊,没什么复杂的东西,我只是利用手上的板子临时搭起来顶一下,效率这么低,没啥实用意义。
要认真做的话建议参考坛里的300W正弦波逆变器,将SPWM部分改成变频的就行了,实用性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侧的线圈线太细,逆变出来的也就功率10W。

用100w的变压器倒接升压,功率理论上也是100w。
别管线细啊,200v高压侧电流也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这么干过,去年秋天嫌永磁吊扇的风力太大,临时用手上的一块MCU + H桥板刷了个变频程序来调速,输出1 ...

现在的正宗正弦逆变器效率有多少呢?
一般变压器在负荷70%左右时效率有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上说的好,可以的,就是功率不大。

用200的变压器带不了150w的负载?这时我想只与d类功放驱动功率及变压器功率有关,当然也与供电能力有关。
主要是想放车上,带动一个50L的小冰箱,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有冰啤酒喝,同时带的烧烤材料保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馈,而且在我映像中d类功放功率都不大。

可以flyback取样回去调压呢,不知道你说的反馈什么意思。
d类功放功率轻松200w单声道。
我坛里收了个150wX2的d类功放板,一直想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资料啊,让大家都有变频的风扇吹啊。

同求!
最好做成套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正宗正弦逆变器效率有多少呢?
一般变压器在负荷70%左右时效率有多少呢? ...

不清楚,估计至少85~90吧。
小工频变压器效率不高,我用的是15W左右的,效率瓶颈就在变压器上,H桥电流1A不到,50毫欧MOSFET损耗可以忽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200的变压器带不了150w的负载?这时我想只与d类功放驱动功率及变压器功率有关,当然也与供电能力有关。 ...

淘宝不是大把两三百瓦的12V正弦波逆变器么,别折腾了,除非像我这样必须变频的,否则肯定是买成品划算。

网友:
要想效率高,用自偶变压器。
可以找个500va的自偶调压器,反过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不是大把两三百瓦的12V正弦波逆变器么,别折腾了,除非像我这样必须变频的,否则肯定是买成品划算。 ...

淘宝上标的500W的正弦逆变器才能带50L的冰箱(80W以下),因为50L的冰箱瞬时功率可能有几百W。
有个500W的正弦逆变器卖价260.
手里一堆废品,不用心有不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正宗正弦逆变器效率有多少呢?
一般变压器在负荷70%左右时效率有多少呢? ...

5千瓦纯正弦波逆变模块效率可以做到满载98%左右,逆变器的逆变部分效率都不低的,低就低在前级升压部分。如果采用高效同步升压器实现可到96%效率,综合起来效率95%左右。工频逆变器效率85%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估计至少85~90吧。
小工频变压器效率不高,我用的是15W左右的,效率瓶颈就在变压器上,H桥电流1A ...

效率最大损耗是前级升压,如果是普通DC-DC升压的话,效率也就8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效率最大损耗是前级升压,如果是普通DC-DC升压的话,效率也就80%左右。

大胡子说的应该是指升压加逆变的效率,不是单独逆变部分。升压用低内阻MOSFET加软开关应该可以做到88%+,后面逆变96%+,整体大概就是85~90%。

网友:
肯定可以的,我原来也有过这样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胡子说的应该是指升压加逆变的效率,不是单独逆变部分。升压用低内阻MOSFET加软开关应该可以做到88%+, ...

就是指整体效率=出力/入力,不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指整体效率=出力/入力,不考虑功率因素。

业内说的逆变效率一般是指高压DC转AC的效率,不包括升压效率。

网友(2014-10-21):
见过有人用tda2003A做过。

网友:
玩玩可以,要实用的话,呵呵,一个100W的工频变压器就够重够大的了;纯正弦波逆变器是通过DC-DC把电压升到300多V,然后再用H桥加LC滤波产生的。

网友H:
原理,用一个晶振分频或者mcu输出一个50hz的正弦波,交给d类功放,然后把220v降压到12v的大功率变压器倒接,升压到220v。
这样貌似可行。

很好玩耍啊!!  电费是不是很便宜啊 !!!!

把电压降低了之后,又把电压调高, 难道就不浪费电能吗 ?????

网友:
成本很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理,用一个晶振分频或者mcu输出一个50hz的正弦波,交给d类功放,然后把220v降压到12v的大功率变压器倒接 ...

呵呵,哪有先用AC变低压DC,再用低压DC变高压AC这样折腾的,
楼主是想直接用汽车上的低压DC变高压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