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电源: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整流。

楼主(2014-04-01):
网上资料:
一般最好不要,特别是大力矩电机,除非选用比需要的功率大一倍以上的开关电源。因为,电机工作时是大电感型负载,会对电源端形成瞬间的高压。而开关电源的 过载性能不好,会保护关断,且其精密的稳压性能又不需要,有时可能造成开关电源和驱动器的损坏。可以用常规的环形或 R 型变压器变压的直流电源。

步进电机对电源要求并不严格,不需要稳压。只要能满足电流要求,电压相近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就行。
步进电机的电源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因为开关电源都有峰值保护,而步进驱动往往有峰值现象,加上开关电源总没变压器加整流电路可靠。

我的分析:
变压器的缺点:当220V电压降低时,变压器的电压降低,步进电机的力矩(特别是高速力矩)会减小,容易引起失步。
变压器的优点:可靠,过载能力强。

开关电源的优缺点,刚好与变压器相反。

有没有其他优缺点呢?

网友A:
开关电源重量轻,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重量轻,体积小

开关电源重量轻,
但同样譬如200W,体积不小啊

网友:
我用ATX电脑电源改的,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的,24V供三个2.5A步进电机一起工作  电流1A左右,完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