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为3.3V,为什么IO引脚输出能达到3.5V以上?

楼主(2014-04-01):
我是用的是MSP430F149单片机,使用3.3V输入电流,采用其中的P5组I/O口的P5.1脚串行输出两个字节数据。但是用示波器连接显示波形,波形的峰峰值却是3.56V。请求有共同经历的前辈回答。

网友:
线太长后当成一个电感,会振荡的,

网友:
应该是过冲吧

楼主:
请问能不能解释一下产生过冲的原因?这种现象纹波是否也有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