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SB虚拟串口收发数据调试通过,希望可以帮助初学者

楼主(2014-04-01):
通过几天的学习和大侠们的例程学习,对前辈们的程序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实现了USB转虚拟串口的收发功能,感谢论坛里的朋友们特别是“也无风雨赵”大虾,同时将自己完善过的程序上传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初学者!
试验例程是从“也无风雨赵”得来的,版权归原作者!

网友:
正需要呢,谢了

网友A:
编译链接有一个关于strlen函数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链接有一个关于strlen函数的警告

这个警告是因为strlen后面申请的时候是一个指针变量,用的时候strlen后面是常量,所以会提示,知道就可以了,不影响

网友:
留着以后学习,现在还用不到

网友B:
可靠性与稳定性与专门的USB转串口芯片相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性与稳定性与专门的USB转串口芯片相比怎样?

这个我这自己还没有测试,听说可靠性没有那么高,跟底层程序有关系

网友(2014-05-01):
非常好用...感谢分享.握自己修改官方得实在踏春蛋疼.各种附加.删减后躲用不了!!

网友:
这个好用.

网友:
试了一下,接收的数据超过一定长度后死机了

网友:
试过F4那个usb otg的 VCP,USB没仔细看,就依样画葫芦改的。出现PC--->下位机可以;下位机----->PC 不停的凸凸凸····后来放弃了,用了一个坛里的hid。楼主啥时候实时F4的VCP呗。最近天天写PPT,烦死了···等过段时间,照你这个改改,看看行不行。说了这么多废话,就是MARK下···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保存下来!

网友:
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
请问这个虚拟串口不需要设置波特率么?

网友:
MARK USB 虚拟串口~

网友(2014-08-09):
感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
什么叫做USB虚拟串口?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2014-09-25):
驱动装不上,什么原因?

网友:
Mark!! 太需要了。。。

网友:
哇,好东西,没有原理啊啥的相关文档的么?主要是想学习下原理

网友:
标记一下,后期可能会使用。

网友:
好同学,好东西一起分享

网友(2014-11-03):
先试试,后面再给个诚恳的评价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死机或蓝屏

网友:
谢谢,还没用过

网友:
STM32F103 USB 虚拟串口收发数据调试通过

网友:
这个和真正的串口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
有64位机的吗?

网友:
没懂楼主的程序。我粗略看了一下,不就是 USB 收发吗?
虚拟成 串口 是PC端的 VCP 程序做的吧?

网友:
刚刚学习了一阶段。

CDC的串口还是很稳定的,一些不太理想的接口芯片没法比的。

至于可靠就要根据自己通讯需求处理好数据缓冲了。

网友(2015-03-12):
请问为什么要配置PC13引脚,他跟USB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谢了啦啦啦

网友(2015-10-29):
请问楼主,VCP 驱动在 WIN7/WIN8 64位系统能用不?有么解决方案

网友(2016-01-21):
感谢楼主分享,程序已经调通,顺便分享个64位驱动

网友(2016-06-02):
成功,使用,楼主的代码不错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2017-03-31):
貌似F103的USB模拟串口很简单 但是F105的却有些麻烦 不好配置 老是找不到设备

网友(2019-01-11):
能收发大于64字节的数据吗?

网友(2020-03-07):
请问 可以实现十六进制数的发送与接收吗

网友:
stm32的usb虚拟串口。

网友:
一直在用  很好用 波特率自动调整

网友:
顶下,之后再看

网友(2020-08-26):
好东西送给我们了,顶一下是必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