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和EM770W互联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01):
有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个问题么。。。?我用菊花公司EM770 3g模块做一个项目,用CC2530来控制。

1. 我把EM770的R_3G接CC2530底板上的TXD,T_3G接RXD,GND接GND,2530怎么都收不到EM770发送的数据;
2. 我把T_3G和TXD接起来,R_3G和RXD接起来可以通过底板用电脑上位机和EM770通信;
3. 我把EM770去掉,按照EM770的ack格式和CC2530通信,CC2530能收到也能正确反应。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一天了啊。。。

楼主:
HUAWEI 菊花公司。。。。

网友A:
是不是两模块的串口参数没配对好啊??
PC的串口有一定的纠错能力,有时候发现不管选奇校验还是偶校验都能收到正确的数据,但发下去的数据MCU就收到的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模块的串口参数没配对好啊??
PC的串口有一定的纠错能力,有时候发现不管选奇校验还是偶校验都能 ...

我检查了一下,可能确实存在您所说的问题。CC2530的配置是115200,8+1,none parity。 EM770W datasheet说明default的配置是首先自动配置波特率,如果行的话默认115200,8+1,parity: space。

1. 首先解决校验位的问题,我将PC上位机设置成115200,8+1,parity:space,不能正常接收,不能正常发送。切换回115200,8+1,none parity,正常收发,说明parity的配置应该是none parity;

2. 再解决波特率的问题。因为考虑EM770自动配置波特率的问题,我先将EM770连接到CC2530,初始化之后(灯亮),用串口线连接到PC上位机,个人推测期间波特率不会改变。PC上位机测得115200时通信正常;

我要彻底迷茫了啊。。。电脑给CC2530发没问题,电脑给EM770发也没问题,为什么连在一起就出问题了啊。。。。

楼主:
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方法。。。关键是想不通啊。。。- -

楼主:
找到一个可能导致错误的问题,EM770W的IO输出高电平是2.15v-2.6v,而CC2530的逻辑1输入电压最小值为2.5v。下午去实验室验证一下。

网友B:
可以用于2.6V电平与其他电平转换,我一般用在GSM模块2.85V和MCU的3.3V之间做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于2.6V电平与其他电平转换,我一般用在GSM模块2.85V和MCU的3.3V之间做转换 ...

有眼无珠,这两天细心帮助我的竟然是苹果猫。。。感动啊!!!太感谢了!!!哎。。。向大牛致敬!!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应该是电压造成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是不是3Gmodule的IO电流比较大,把CC2530的UART口给弄坏了。坏了两个CC2530。之后用了一个74芯片来中间中buffer,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