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在JLC做4层板,一般是2mm厚度比较..

楼主(2014-04-01):
再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在JLC做4层板,一般是2mm厚度比较好,还是1.6mm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那种出质量问题的概率比较低?!还有,我的过孔via是0.5mm,外部0.7mm,这个大小的via不会出什么没有导通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
如果你的板比较大,就用2mm咯,如果板不大1.6mm就足够。via是0.5mm,外部0.7mm这个是不符合嘉立创的条件的。你可以做via是0.35mm,外部0.7mm

网友:
板子大 就用厚点的,不然很容易变形(指的是机械螺丝定位 长时间应力不均 )
过孔我一般都用0.3/0.6mm的,这是JLC给出的最小要求(人家肯定自己留余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