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写50HZ脉宽2ms的方波

楼主(2014-04-02):
求大神讲解怎么计算,晶振11.0952M

网友:
周期 20ms,高电平2ms,低电平18ms循环下去。就是你要的了

网友:
PWM 就得了

网友:
定时器定时,最简单。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要入门比51高大上很多的ARM了吗?   怎么连51产生一个方波都不会了?

网友A:
理论上实现不了

网友:
几个标志位就搞定了~~~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实现不了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理论上实现不了

网友C:
unsigned char dat[]={1,0,0,0,0,0,0,0,0,0};
void time1() interrupt 2
{
     TL1 = 0xCD;
     TH1 = 0xF8;

      LED1=dat[count0];
      count0+=1;
      if(count0==10)
      count0=0;
}

C渣别喷我

网友:
定时器来做就好了

网友:
定时器就能完成吧

网友:
换12m精振吧,11.0592没可能

网友:
不用定时器也能做 当然了,不用定时器的话,cpu软件延时就不能做别的了(不要说软件延时不如定时器准)。一切的前提是12m精振

网友D:
PC1=1;
delay 2ms;
PC1=0;
delay 18m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渣别喷我

虽然没细读你的软件,但我知道精振11.0592,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另外给你个建议,高精延时用双定时器嵌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C1=1;
delay 2ms;
PC1=0;

您老是如何用11.0592delay出2m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虽然没细读你的软件,但我知道精振11.0592,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另外给你个建议,高精延时用双定时器 ...

谢谢指导,11.0592当然有误差的0.01%,不过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11.0592当然有误差的0.01%,不过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你这么直接做有一个问题,中断到时cpu可能在执行多周期指令,中断程序根本无法执行。双定时器嵌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直接做有一个问题,中断到时cpu可能在执行多周期指令,中断程序根本无法执行。双定时器嵌套。 ...

是的确实有这个问题,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确实有这个问题,谢大神

我不是大神,我只是个高中生,我是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老是如何用11.0592delay出2ms的

delay_us(1000);
delay_us(1000);

网友:
用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