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机标定的一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02):
一组已经标定好的摄像机内部参数是不是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物平面啊?一旦我要成像的物发生移动,是不是得重新标定呢?谢谢各位的解答,本人刚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如果相机或者物体在一个XY(比如机器人)平台之类的平台上一般用NpointCalibration(N点标定 )主要是标定相机坐标系和外部坐标系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用标定板标定,主要是标定镜头、感光单元、相机安装等带来的畸变和误差。以上两种都是对于相对固定的平面。

网友:
为什么叫内部参数呀?就是因为是相机固有的,与外部条件无关。

网友:
你是要对焦吗?问题说得复杂了,广角加光圈小点,一般成像还可以。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