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无刷电机来回运动10000次产生的惯性误差怎么克服

楼主(2014-04-02):
最近做了个东西,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来回运动,电机上带有编码器。主要是控制电机来回运动不跑偏,周期在10000左右。但是后来在测试的时候,发现电机老是往一个地方偏,但是我看来回的电流是一样大的。照理来说应该不会这样把。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工作电压: 12V 输出功率:17W  扭矩:大扭矩( 1.72Nm)

网友:
加个补偿吧

楼主:
要怎么加呢?我测了很长时间,但是它好像没什么规律性

网友:
确定编码器无丢码么?

网友:
我实验过编码电机,结论的反复来回转就是不行,因为齿轮有隙,按照码盘转,在同一个方向上,开始机械游隙消除后,码盘圈数能反应机械的减速后的角度,但是反向转,又有游隙要消除。所以码盘装输出轴才是正道,电机轴上的只适合单向定位,你看现在打印机,打印头归位出有个光耦做绝对定位,打印机单向靠它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