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RC振荡电路实际可以正常工作,但proteus仿真却没结果?

楼主(2014-04-02):
实际可以正常工作,但在proteus8.0中仿真却没结果?电路如下,请教是什么回事?

proteus文件

网友A:
将 C2 上端(R1 上端)的连线设置网络名为 IC=0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C2 上端(R1 上端)的连线设置网络名为 IC=0 即可。

一楼中的文件已经修改了,增加了IC=0 ,还是一样,示波器没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中的文件已经修改了,增加了IC=0 ,还是一样,示波器没结果。

检查电路,纠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纠正错误。

你好,那个电路实际可以正常工作 输出正弦波的,我对proteus不熟,你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个电路实际可以正常工作 输出正弦波的,我对proteus不熟,你能帮忙看看吗? ...

你的负反馈电阻取值错误,不满足启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反馈电阻取值错误,不满足启振条件。

实际电路 R4/R3 >=1.3  就能起振的,可能实际和仿真存在差异了。

网友B(2014-12-12):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反馈电阻取值错误,不满足启振条件。

请教,文式振荡用单电源运放行不行的?我实际电路用LM358双电源可以产生正弦波,单电源没调出来,请问是调试问题还是单电源就不会产生波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文式振荡用单电源运放行不行的?我实际电路用LM358双电源可以产生正弦波,单电源没调出来,请问是 ...
我实际电路用LM358双电源可以产生正弦波,单电源没调出来,请问是调试问题还是单电源就不会产生波形的?

所谓“正弦波”是指直流分量为0的正弦交变波形。
单电源尽管可以设法产生各种波形,但是没有负电源,怎么可能得到直流分量为0的正弦交变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正弦波”是指直流分量为0的正弦交变波形。
单电源尽管可以设法产生各种波形,但是没有负电源,怎 ...

我的意思是有直流偏置的正弦波也可以的,比如2.5V为基准 0-5V为峰峰值的这种类似正弦波的波形。我输出时可以通过隔直电容得到想要的正弦波。
这个用单电源运放 (用1/2vcc虚地)能做吗,我做了没波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有直流偏置的正弦波也可以的,比如2.5V为基准 0-5V为峰峰值的这种类似正弦波的波形。我输出时 ...

你非要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

隔直流本身是一个过渡过程,需要响应时间的。
难道后面的单电源电路还要将这隔直流后的正弦波再次偏置到VCC/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

隔直流本身是一个过渡过程,需要响应时间的。

后面的话我想运算半波就够了,我是想做个测量水的电导率的小设备,网上看到这个信号用正弦波比较好可以避免直流的电解作用。这个正弦波信号我用双电源运放的文式电桥可以产生,用单电源好像没出来。但双电源比较麻烦。现在想通过单片机产出方波在通过低通滤波隔直产出正弦波,后面半波整流计算幅度了

网友C(2015-04-30):
引用 网友A:
所谓“正弦波”是指直流分量为0的正弦交变波形。
单电源尽管可以设法产生各种波形,但是没有负电源,怎 ...

加电容不就去掉直流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不就去掉直流料.

你没有仔细看完所有回复,所以你需要仔细看完所有回复后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仔细看完所有回复,所以你需要仔细看完所有回复后再回复。

我只是想表达,正向电压供电的单电源运放通过电容隔离直流可以产生正负的交流信号,和看不看回复没有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