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组成的正弦波发生器电路

楼主(2014-04-02):
http://www.21ic.com/dianlutu/555dianlu/2011-01-25/75186.html
觉得还不错,以后再找的时候也方便了。
如果大家有更好地正弦发生电路,可以发上来一起学习下。谢谢。

楼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20/15/5321154_141937379.shtml  358组成的正弦发生器

网友A:
貌似用单片机加一些电阻可以实现简单的DDS,
minidds: http://www.myplace.nu/avr/minidds/index.htm
坛内也有相似的东东
普通51机+电阻阵列=数字波形发生器-打造低价正弦波发生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06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用单片机加一些电阻可以实现简单的DDS,
minidds: http://www.myplace.nu/avr/minidds/index.htm
坛内 ...

发现了一款很不错的软件,正弦信号发生器决定用555来做。做好了上图。

网友(2014-06-03):
楼上的软件64位的系统打不开,32位的没有试。

网友:
这算什么555组成的正弦波发生器,555在那电路里只是一个振荡器,我还以为就一个555就能组成,结果还是要那么多外围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