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10KW的双向DCDC有人给推荐下不?

楼主(2014-04-02):
如题,最近接的工程,要用到双向DCDC,输入输出都是200V左右,10KW一台,可以多个并联,能够统一控制的。麻烦各位推荐下,谢谢!

网友A:
逆变器加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加整流。

双向的要怎么做呢,感觉太复杂,不过百度了好久居然都没找到几个厂家做这个的。看来是新型的产业啊

网友B:
双向?智能双向?怎么定义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智能双向?怎么定义的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可控的双向,也就是总线发指令控制它的电流方向及电压和电流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