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肖特二极管在电路中作用(已解决)

楼主(2014-04-02):
项目是使用MAX8905的充电IC,供应商给出一个参考方案,但是有部分电路不明白,请大家分析一下,图中两个肖特二极管的作用,谢谢!

网友:
防止反灌,而且我觉得,你的mcu可能有不上电的情况或者休眠的状态。

网友:
电平转换

网友:
左边的电压比右边的高 电平转换??

网友A:
电平转换   把左边的芯片变成O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转换   把左边的芯片变成OC模式

左边的open-drain 输出,为什么要OC模式?

楼主:
图的左边是5V工作,右边的MCU是3.3V工作,如果是电平转换,为什么不加入电平转换IC,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的左边是5V工作,右边的MCU是3.3V工作,如果是电平转换,为什么不加入电平转换IC,价格也不贵 ...

价格也不贵 ...

去查查再说,有比两个二极管便宜的型号我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的左边是5V工作,右边的MCU是3.3V工作,如果是电平转换,为什么不加入电平转换IC,价格也不贵 ...

一开始还不怎么确定,你说了“图的左边是5V工作,右边的MCU是3.3V工作”我确定了,就是电平转换。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还不怎么确定,你说了“图的左边是5V工作,右边的MCU是3.3V工作”我确定了,就是电平转换。 ...

假如右边也是工作在5V,不用加上拉电阻,MCU能否判断左边信号输出过来的高低电平?这样的电路正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右边也是工作在5V,不用加上拉电阻,MCU能否判断左边信号输出过来的高低电平?这样的电路正确吗? ...

若芯片内部带上拉,可以不用加上拉电阻。3.3V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还不怎么确定,你说了“图的左边是5V工作,右边的MCU是3.3V工作”我确定了,就是电平转换。 ...

楼主要把上拉电阻标出拉到3.3v大家就看得懂了。

网友C:
突然想起来我以前在单片机串口输出端也这么用过,就是因为另外一端的单片机改成3.3v系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起来我以前在单片机串口输出端也这么用过,就是因为另外一端的单片机改成3.3v系统的了。 ...

谢谢分享,这是低成本的电平转换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起来我以前在单片机串口输出端也这么用过,就是因为另外一端的单片机改成3.3v系统的了。 ...

可以用在3.3V到1.8V之间的电平转换吗?能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在3.3V到1.8V之间的电平转换吗?能细说下吗?谢谢

很多也有三极管 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