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hz做主时钟,_delay_cycles();延时不对,高手近来看看

楼主(2014-04-02):
如题
贴上程序:
     时钟配置部分:
     uint8 i;                                //32768Hz
     for(i=0; i<0xff; i++);                  //wait for  OSC
     BCSCTL2 |= SELM_3;                      //MCLK:32768hz

     延时部分:
     #define CPU_F ((double)32768)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使用Delay_ms(3000);
     延时连半秒都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不知道long类型的变量占几个字节,如果是两个字节的话,就溢出了。

网友:
你的晶振没启动吧!是不是晶振坏掉了,然后系统直接使用的RC振荡器的始终?

还有,不建议用这种方法延时,有误差的,差的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