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L系列单片机的IO口是否可配置成OC门?(已解决)

楼主(2014-04-02):
Kinetis L系列单片机输出是3.3V,我想要直接做电平转换到5V输出,外接上拉电阻到5V,请问它的IO口能否支持这种功能呢?

网友:
可以配置OD开漏输出,但是能否上拉到5v要根据你芯片datasheet上说明决定。

网友:
我记得不可以的,KE有真开漏输出。